大侠们救命呀!我的雷鸟!!

楼主(2005-04-17):
我的雷鸟买了几天,还没有在天上飞过!呜呜!!!我的尾马达坏了!幸亏买飞机时买了尾马达!我又自己换了个!但是我打开飞机加油时主浆转,尾浆不转,油加大时尾浆才转!晕!!!飞机还原地打转!我发现原来哪个什么仪的灯有绿色的加红色来回闪!现在只有红色的!我调了尾马达也没有什么变化!请哪位大侠救我呀!我谢了先!

网友:
如果陀螺仪的绿灯不闪的话,可能是精度调的太低或者是陀螺仪坏了,建议你可以把陀螺仪的精度调高点,如果还是没有绿灯闪烁的话,估计是陀螺仪坏了。。。。

还有,如果你是从商家买的话,可以马上退回去要求他们检查问题的吧,我的雷鸟就是,买来4天左右,遥控器坏了,后来他们帮我换了一个新的,不过昨天又发现混控坏了,尾桨不转了,马上明天再拿过去要求他们修理。。。。。

不过,我还是后悔买了雷鸟了,东西质量实在不怎么好,早知道就再多加点钱,买好点的电直了。。。

网友:
陀螺仪的调整看看这篇文章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D%D3%C2%DD%D2%C7
先调整了陀螺仪,机体就不会打转了。

网友:
都说飞达混控好,买了一个替换了雷鸟混控,使用起来一样的效果,没任何任何区别,也不知好在哪里了,不过至少不次

网友:
其实2楼的模友也不必后悔,模型这个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同价位的产品都差不多的,雷鸟还耐摔一点。网上都说亚拓450X好,机体1000多,加上设备、动力组等,没个4000、5000的下不来吧。算算够买多少个雷鸟呢?
    我个人觉得既然大家都是新手起步,除非家里特有钱,一般是开着奔驰去买菜的那种,买个雷鸟做入门机,等把它摔烂了,也把直升机原理弄懂了,技术也熟练了。现在飞雷鸟这么简单的机子都问题多多,飞亚拓问题会更多,更无从下手,不信去亚拓版看看,是不是更晕?呵呵。
    祝大家的雷鸟都能够飞好,当我们能把雷鸟满天飞的时候,再换什么都不迟啊!

网友:
jackyzh  在 2005-4-19 11:06 发表:

其实2楼的模友也不必后悔,模型这个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同价位的产品都差不多的,雷鸟还耐摔一点。网上都说亚拓450X好,机体1000多,加上设备、动力组等,没个4000、5000的下不来吧。算算够买多少个雷鸟呢? ...

网友:
好东西都不敢飞的

网友:
jackyzh  在 2005-4-19 11:06 AM 发表:

其实2楼的模友也不必后悔,模型这个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同价位的产品都差不多的,雷鸟还耐摔一点。网上都说亚拓450X好,机体1000多,加上设备、动力组等,没个4000、5000的下不来吧。算算够买多少个雷鸟呢? ...

jackyzh 说的有见地!

网友(2005-05-18):
是哦,TNND,明显我飞其它电直心里负担好大,飞MS700,进口的,N贵,而且配件不好找,飞它的时候心里就是紧张,只悬过几下,现在残废了,飞TREX,好大,家里地方又小,客厅就1.3平方的空地,一怕打坏飞机,二怕打到人,反正还是很紧张,买回来大概悬了3次左右就摆设了.飞雷鸟就不一样了,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我飞的时候一般都是在我身边飞,稳啊,爽.

网友:
chujian  在 2005-5-18 01:16 AM 发表:

是哦,TNND,明显我飞其它电直心里负担好大,飞MS700,进口的,N贵,而且配件不好找,飞它的时候心里就是紧张,只悬过几下,现在残废了,飞TREX,好大,家里地方又小,客厅就1.3平方的空地,一怕打坏飞机,二怕打到人,反正还是很 ...

说得好, 我飞嘉宝就没什么心里负担, 推了油门就起, 只可惜尾电机老坏。

网友:
建議尾巴換無刷,這樣就不怕壞暸

网友:
如果机机拿在手里面,没有放在地上,好象红灯和绿灯也不轮换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