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5-04-17):
我的450X在飞行中出现尾管突然下座(经常突然)的现象,在空中还可以挽救,但在降落接近地面时就没救了。已经有3次在降落接近地面时尾管突然下座,垂直尾翼打到地,造成主旋翼夹座球头处断裂,主桨打扁尾管。我一直没有找到原因,请各位飞友帮忙。
配置是:9X摇控,飞高8通接受,GWS NARO+H/BB*3,GWS PICO+F/BB*1,
电机
400LF2800*13T,亚拓25A电调,亚拓400陀螺。电子设备安装如下图:
电子设备的安装
打扁的尾管和断的大桨夹
[ Last edited by wuqu on 2005-4-17 at 13:15 ]

网友A:
尾管下座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楼主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吗?
你看看升降臂的控制机构是否顺畅
另外新手练习悬停的时候建议您将EXP的感度调整了底点
因为这个飞机的副翼和升降非常灵活
对于新手来说掌握悬停比较难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否接收机受干扰导致跳舵~~

网友C:
是点头麽?点头的话有可能是:
1 横轴弯曲,我有一次也是发现机机点头,而且有双桨,怎么也调不好,后来发现是横轴有特别小的一点弯曲变形,换了就好了。
2 也有可能是舵机跳舵,主要检查螺距舵机和升降舵机,或者是干扰。
3 再有就是螺距降低的时候旋翼头连杆有碰撞干涉现象,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我看你换了金属sf摇臂,重点查一下sf臂是否和平衡翼牛角碰杆,450x老版本的牛角和金属sf臂的间隙太小,容易卡死。
也就这几种可能了

楼主:
尾管下座就象拉升降舵使直升机后退但非常突然并且幅度较大(30度以上),不是点头。如果说是干扰跳舵,为什么只是升降舵跳舵(想不通) 。牛角和金属sf臂的间隙是太小,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现在已把接受机换成JR R900S再试试。

网友C:
看来是碰杆了!
换个新版牛角吧!

网友D:
應該是主旋翼螺絲太鬆,導致轉速慢時收槳而打到尾管,建議將主旋翼螺絲鎖緊一點既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