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无刷马达

楼主(2005-04-17):
我想升级一下我的35号机,但唔知那款无刷马达比较好,希望有用过无刷马达的人兄介绍一下啦。

网友:
飞高380级

网友:
用华科尔的原装无刷马达
5iMX有售

网友:
380级装不到35号机上,需要改装。
只有B20(180)规格是合适的。

楼主:
我已买了华科尔的原装无刷马达,但我想用12T的齿轮,不知道如何。用的也是原装30A电调。但电是原有的有刷版电池。能飞吗?(12T齿轮还未到,所以不知到时效果如何)

楼主:
我朋友的22D飞机尾部有双桨,但是怎样调都是无法调好。希望管理员能指导一下。

楼主:
35号机用亚托的315木桨很容易就飞起来啦。但就是不断的向左转,我已经把尾桨的攻角调到最大啦(尾部没有双桨),我想问是否用大于286MM的桨去飞35号机就会有这种现象的。所有的机都是一样吗?

楼主:
希望能尽快解答,谢谢管理员先。

楼主:
如果在35号机上用380级的无刷马达(2700KV)配13T的齿轮,是否效果会更好一些呢?尾部是否会有补偿不足的现象(即不断向左转的现象)

网友:
请检查是不是尾轴弯曲了。

gtugg  在 2005-4-28 08:19 PM 发表:

我朋友的22D飞机尾部有双桨,但是怎样调都是无法调好。希望管理员能指导一下。

网友:
其实35号机用B20的安装尺寸是最对应的,但对这么大的直升机来讲,B20的功率不太足,表现在发热量大,后期力量不足的特色。用380级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过安装位置是对应不上的,需要略加改装,这并不是不可以,也不算太难。难点在合适的齿轮不好找。

楼主:
22号机的尾轴是新换上去的,应该是无问题。

网友:
gtugg  在 2005-4-28 08:26 PM 发表:

35号机用亚托的315木桨很容易就飞起来啦。但就是不断的向左转,我已经把尾桨的攻角调到最大啦(尾部没有双桨),我想问是否用大于286MM的桨去飞35号机就会有这种现象的。所有的机都是一样吗?

左转有可能是大桨和尾桨的转速比不合理造成的,原配的转速比是1:3.25 ,而比较合理的应该是1:4 或1:5。试试装两个马达主齿,分别驱动大桨和尾桨,可能会有所改善。

楼主:
一个马达怎样装两个马达主齿呀

网友:
一个上,一个下,装两个麻!

网友:
我现在用B2040  KV4200电机配8T小齿飞35#动力不错,也比较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