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启动杆刚推到一半,螺旋桨就突然停下来

楼主(2005-04-17):
求救:启动杆刚推到一半,螺旋桨就突然停下来,好像停电一样的。必须回头重新来过

网友A:
楼主的每次都这样吗?以前我也听说过有模友的机子是这样,但是收油以后再加油,就莫名其妙的好了,可能与发射机电压低有关系吧。建议楼主先检查下发射机电池电压。
一般油门推的太大的时候会有这个现象,原因是主马达转速太高,电流过大,电调保护所致。
希望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模友帮助解答。
如果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也希望回个帖,以后大家好借鉴。

网友B:
飞机没有电了吧?

楼主:
厂家也讲是看电池,但我测电池电压有10V,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10V的电池电不算足啊,电池上面标的9.6V是空载时候的放空电压,楼主的10V已经很接近这个电压了。充电以后再试试吧。

网友C:
除电池电力不足外还有可能是马达电火花干扰,我在改尾电机时因未加消火花电容出现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