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连接线

楼主(2005-04-17):
请问35号机和小神蜓(#4)
的模拟线是不是都一样的
不分几动在计算机上都可用?
可以飞哪款软件(如FMS.G2或XTR)

网友A:
fms可以飞,其他的我没试过

楼主:
我依照大傻鸟的方式
直接连接遥控器背面S端子1.2.3.4点
到计算机COM1 2.3.5.7这几点
但FMS还是没反应耶~

网友B:
S端子1.2.3.4点是面向针脚数而计算机COM1 2.3.5.7是面向COM1的焊脚数而不是面向插孔数,你肯定是范了这个错误!你还要安装PPJOY并设置好,记住PPJOY要选ZHEN HUA那一项!这些论坛上都有这方面的帖子,关键是连接线不要焊错,祝你成功!

楼主:
多谢~重新确认过针脚的位置!
把PPJOY改成ZHEN HUA!
可是残念~还是不行
FMS中的机体无任何反应
(我是华科尔6动遥控器)
设定真是一门学问啊>_<

网友C:
35机的控,用4号机控的数据线接法好象不行。

楼主:
看大家的结论是35 OR 22A原厂6动遥控器
并不能接FMS等软件
难道没有办法吗?
如是这样真不知华科尔设这差孔干麻

网友B:
4号机控前一代和二代的确有不同,现在出的4号和35号应该相同!我怀疑att0836是否插错COM2口了,跟PPJOY里所选的COM1口不相符所以显示WAITING FOR STREAM INIT。若你使用的是中文版的PPJOY的话,当你连接正确会显示“读取数据流”而不是显示“等待数据初始化。。。”。最大的可能是你没有正确安装和设置好PPJOY。

楼主:
经过重新确认针脚位置
确认焊接接点
确认COM1及COM2
尝试切换遥控背面开关
结果~不行~PPJOY一然没反应
有无用华科尔遥控的用户现身说法一下啊

网友D(2005-05-24):
我的也是6通道的华科尔 45#新机上用的遥控器,没法与电脑连接.

网友D:
我也依照大傻鸟的方式,做了一条连接线,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