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关于同频的问题

楼主(2005-04-18):
PCM,和FM同频的设备会不会相互干扰。
比如一台T4VF+136 72.210,和一台3810的72.210PCM方式。

网友A:
会,但是未必能干扰得了,调制方式不同,但是如果过饱和,就彻底万担,什么调制方式也不重要了。。。。。

网友B:
PPM(FM)的会挂,PCM会收到一些干扰

网友A:
关键看两点,制式频率还有功率
第一,如果确实是调制制式和频率完全相同,那你节哀
第二,如果频率相同制式不同,对方如果功率大(到达你的接收机的信号强度超过你的发射机到达你的接收机的信号强度)那么有可能干扰到你,如果信号强度足够大,达到你的接收机饱和,那你请节哀

网友C:
又学到点东西!

网友A:
呵呵,这都是无线电的基本知识,大家可以参加无线电运动协会的活动,我的呼号是BG4BXI/1

楼主:
非常感谢,加分哦~

网友D:
可以试试看吧~

网友A:
dituyu2000
在 2005-4-18 22:09 发表:
非常感谢,加分哦~
应该给我也加一点点分。。。。

网友E:
想问一下,FM是调制方式,PCM、PPM是编码方式,PPM(FM)与PCM比较是咋回事?
感觉发射机输出的调制方式应该是一样的,是不是PPM方式不如PCM方式抗干扰?
[ Last edited by dafangli2002 on 2005-4-21 at 12:39 ]

网友F:
肯定有一个OVER的

网友A:
一个是调制方式,一个是编码方式,不同的概念,FM/AM/CW/SSB之类的,都是调制方式,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信号和射频信号叠加
PCM/PPM都是编码方式,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组合信号。。。。

网友G:
pcm设备在做控制指令集时,加入了大量抗干扰庸余,误是别的可能性很小
就怕长时间的干扰、抑制

网友A:
过饱和也完蛋~

网友H:
只要是同频就会互相干扰,不用想那么多

网友A:
没错,所以国外很多俱乐部都没收遥控器,到时候轮到你了才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