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飞机18A的电调是否可以使用

楼主(2005-04-18):
各位大大:
    亚托的飞机是否可以用18A电调?我看到模型上有卖带18A电调的套装,是否可以使用?我问了很多人,都推荐我至少使用25A以上的电调,是否一定要用25A以上的?

网友:
亚拓的飞机最低的门槛电调就是25A以上的
18A的电调建议不要使用
你买了之后反而是资源浪费

首先亚拓的飞机对电池的要求很高
电池的要求都要求达到10C放电
就拿一块电池的容量是1800MAH的来说
当他10C放电的时候电流就是18A
亚拓的飞机在悬停的时候电流就会达到7A
航线的时候会达到14A
真正的3D的时候你就必须用好的电池去支持他的动力
瞬间电流会达到甚至超过25A的电流
从这个角度来说18A的电调是达不到飞机的动力输出要求
个人建议至少配25A的电调
我们上海的飞友基本都是用的原装的35A电调
这个电调的性价比很高
你可以试试

网友:
18A只能用在小电直上,而且性能什么都很差的,尤其是线性

网友:
chujian  在 2005-4-18 05:43 PM 发表:

18A只能用在小电直上,而且性能什么都很差的,尤其是线性

1,18A线性问题我在两个月前就强烈提出过,但在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除非您买的还是旧货!
2,模型现在配的不是18A的,而是30A的,同时我个人认为18A应该足够一般使用了,我好像还没见过超过16A(具体测试结果)

网友:
为了电调安全,为了飞行升级,最好选电流大的。

网友:
18A和35A价格差不了多少,干嘛在这个动力源头省钱呢?
你可以用ABS桨或木桨而不用碳纤桨,省钱不是更好嘛?或者你可以选容量大点,8C左右的电池练悬停,也可以省钱呀。少弄些升级件,可以省不少哦!然后多练模拟器,加装练习架,保证基本不摔就能很省了。如果配个FMA平衡仪,基本就不会摔机机了。呵呵!但是飞起来没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