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横滚的请教

楼主(2005-04-18):
各位前辈,直机在飞横滚动作时,是设定横滚开关呢还是手动给杆操作呢?非常感谢!

网友:
用的心加上手配合

网友:
阿四  在 2005-4-18 13:33 发表:

用的心加上手配合

老细,现在讲也越来越高深哦.

网友:
kingtiger  在 2005-4-18 02:12 PM 发表:

老细,现在讲也越来越高深哦.

呵呵误道误道啊

网友:
多飞G2联系+胆大+心细=成功

网友:
想都没想过!

网友:
这不是容易得很??用上空模式,冲快点把油门回到中位,横滚时机冀向下时油门向下带一点,转到上时就向上推一点不就行了嘛。滚得直不直哪就要看你的功低了。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回复,看来只有练习了,没有捷径。

网友:
横滚机冀向下时还要拉一点杆,不然滚过来后会丧失速度,飞机还有可能因此掉高度

网友:
开始滚就没啥,要想滚的好.要调相位的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