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亚拓塑料件!

楼主(2005-04-18):
看到论坛里有朋友说,水煮亚拓配件,我用两只尾浆夹做了个试验,一只水煮20分钟,一只不煮,结果:没煮的那只球头断了两次,煮过那只还完好无损!的确有用。现在,我把所有剩下的亚拓塑料配件(主齿轮除外)全部水煮20分钟!
虽然这样做了,也达到了目的,但还是不知道所以然,哪位能说说原理?亚拓厂怎么不煮了再卖呢?

网友:
HAHA,越来越的人都水煮鸡拉?哈哈,我也煮

网友:
Hyun  在 2005-4-18 01:37 PM 发表:

看到论坛里有朋友说,水煮亚拓配件,我用两只尾浆夹做了个试验,一只水煮20分钟,一只不煮,结果:没煮的那只球头断了两次,煮过那只还完好无损!的确有用。现在,我把所有剩下的亚拓塑料配件(主齿轮除外)全部水 ...

煤气费贵,亚拓如果帮你煮了再卖的话,成本会身高

网友:
密切关注。
水煮后的元件会不会有其它问题呢?煮过的朋友要多多发表感受。

网友:
我的水煮脚架摔了N次了,一点事没有!!!

网友:
我也煮了脚架,至于机身,因为懒得重装,所以懒得煮了~~~

楼主:
看来煮的人不少!有知道原理的吗?给大家讲解一二?

网友:
放点辣椒上去煮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据说是纤维塑料什么什么的◎#¥%……

网友:
你们真厉害
看来我也要去煮煮了

网友:
我今天也把机机给拆了,把所有塑料件(齿轮除外)煮了,结果所有塑料件都变软了。

网友:
可能是因为加热后塑料膨胀,冷却后又还原,结构的的一张一驰,使高分子重新排序,排序结构向内应力减小的方向改变,于是脆性减小,韧性增强。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5-4-19 at 00:34 ]

网友:
类似于金属的热处理

网友:
煮好的汤鲜吗?

网友:
筒子们,温度控制到多少度?

网友:
开水煮就行

网友:
我的热水器最高温度75度,应该够了吧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鸡鸡煮了,变韧了,可不好吃哦!谁吃鸡鸡不是吃嫩的,软的?

网友(2005-06-23):
晕!煮了会不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
也只要脚架煮一下吧,其它的煮它干吗。

脚架没问题,确实软了很多。

网友:
korg  在 2005-4-18 07:09 PM 发表:

我也煮了脚架,至于机身,因为懒得重装,所以懒得煮了~~~

你可以蒸啊!

网友:
亞拓機身塑料採用與日係油機材質相同PA+纖維,表面看起來粗粗有纖維紋路才是,這種材料水煮對本身耐撞擊有顯著提升,這是亞拓透露給飛友的小技巧,其他同材質零件直昇機出產廠,出貨一樣是沒不經水煮,這他們大部份是不會告知消費者,可能是有他們政策考慮
另外要小心!拿其他塑料水煮是不會有幫助,特別是塑料連桿頭千萬不要水煮,這將造成配合孔徑變小,當卡入金屬球頭會變相當緊,不順暢
經驗分享

网友:
Heli  在 2005-6-24 04:32 AM 发表:

亞拓機身塑料採用與日係油機材質相同PA+纖維,表面看起來粗粗有纖維紋路才是,這種材料水煮對本身耐撞擊有顯著提升,這是亞拓透露給飛友的小技巧,其他同材質零件直昇機出產廠,出貨一樣是沒不經水煮,這他們大部份是不 ...

那你已煮了哪些部件了?煮了而且没事的,让我们也参考参考,呵呵!

网友:
powerzwr  在 2005-6-24 07:37 发表:

那你已煮了哪些部件了?煮了而且没事的,让我们也参考参考,呵呵!

我是除了塑膠連桿頭/金屬類沒煮以外,其他都煮了,重點是主的方法

以下是我的方式,提供給您參考!!
將熱水瓶的水加至七分滿,然後將組件上的金屬陪林拆下,除了上述兩類以外全放入熱水瓶中,再將電源接上,待水煮開跳保溫後再加熱一次,再將電源拔掉後等水冷後再將煮過的組件風乾就大功告成了!!

PS:用爐具煮,需看著,否則忘了或一不小心就會跟有些模友一樣煮到乾,用熱水瓶的好處是水煮開了會自動跳保溫,過兩天在取出來都還不會煮乾,但得提醒家人別喝阿!

[ Last edited by mildseven735 on 2005-6-24 at 11:09 ]

网友:
一个比一个牛
改明天我把我的所有飞机放水里面煮了再说

网友:
电池煮一煮不知会不会耐用点 ?

网友:
peterh  在 2005-6-24 10:42 发表:

电池煮一煮不知会不会耐用点 ?

大哥!!
味道很酸ㄋ!!
如果是技術交流,相信在這裡的模友都很歡迎您!
您就別鬧了!!

网友:
还要水开了再放?跟煮面有点似

网友:
放点辣椒和味精味道更好!

网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腳架煮過,不過一次重摔還是斷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腳架鋁管要塞進去時必須很用力才塞得進去,塞進去了四個點的受力可能也不平均,所以我用 6.5mm的鑽頭將腳架擴孔,鋁管放進去後是鬆鬆的,不論腳架如何彎曲,應力不會集中在交接處,然後用一根小螺絲把鋁管固定在腳架上即可。

网友:
放醋煮会不会更软更韧?

网友:
450XL版本的是不是强度提高了??
还需要煮吗????????

网友:
Hoho,相当于退火.

网友:
有谁用高压锅煮的呀!

网友:
ltmhkf  在 2005-7-20 10:07 AM 发表:

有谁用高压锅煮的呀!

晕,改天用烤箱烤!微波炉煮!

网友:
lsybox  在 2005-7-9 22:23 发表:

450XL版本的是不是强度提高了??
还需要煮吗????????

450XL版本已提高了强度.所以不需在煮過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7-20 11:17 AM 发表:

450XL版本已提高了强度.所以不需在煮過

谢谢!!!!我是想煮又怕煮坏了!!

网友:
XL 出厂前已经全部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