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版本的jabo有什么区别?一直没弄明白!!!

楼主(2005-04-18):
据说左边的是出口版要好,右边的是第二代但
电池
不能动?是这样吗?
周日去没买成,准备周三去,大家说那种好???

网友A:
左边的好,不过听说雷鸟更耐摔哦

楼主:
那右边那种是什么的?

楼主:
雷鸟的脚架和原来1代jabo得差不多把?

网友B:
新款雷鸟的支架是用特殊材料重新加工的,据说国外订单就是看中雷鸟的这种耐摔的支架,但雷鸟的其他东西很一般,尤其是电子设备。。。。

网友C:
还是雷鸟的耐摔一些。雷鸟的配件用料厚实,整机结实程度要高于JABO。特别是雷鸟的脚架,材料特殊,很少摔坏。而且雷鸟的尾桨也改进了设计,耐摔程度大大提高了。所以新手选择雷鸟是不错的。缺点是遥控器不如JABO的,因为JABO的设备是吉林振华的,他们就是做遥控器起家的。而且雷鸟的配件价格比JABO的贵,也能看出雷鸟的用料厚实。新款雷鸟使用的是72M PCM 发射机,比原来的好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