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火鸟403无法调转速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4-18):
我有一只火鸟403,以前曾掉进河里过,现在发现,加上电源后,
电机
一直是最大转速,这个时候我还没开遥控啊,请教会是什么原因?输出电源好像接在一个三级管(也不知是不是,反正是三个脚的)上,外面还有散热器,接电机一分钟不到,就热的烫焦了我两个手指,会不会是这个东西过热烧坏了??
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A:
烫焦了?红烧?
应该是这个我完蛋了,那个不是三极管,是场效应管,找个同型号的换上看看,不过估计还有别的地方完蛋的

楼主:
再问一下,会不是会电调坏了,如果是的话,怎么修?或是外接一个什么还能用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