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碳纤维板

楼主(2005-04-18):
碳纤维板是我现在DIY 最需要的,但不知道哪有卖的,我要2mm以下的板材,很小面积就好了。。。
哪位知道哪有卖的,我在北京。谢谢

网友A:
天坛东门往南一站地,就是东侧路那站,那儿有个海模协会,你去那儿碰碰运气吧

楼主:
兄弟,多谢
有电话么。我只知道那边有个 卖静态模型的店。

网友B:
qq 280376519 问问他

网友C(2005-05-26):
买一块纤维敷铜板,把上面的铜皮去掉,就可以用了,去电子元气店就有卖,其实就是空的电路板!便宜!!!!

网友C:
跟碳纤维差不多!只是重了点!我都是用它的!

网友D:
我有你要多大的 我可为你做
QQ247852065

网友E:
没 必要用炭纤的吧 就直接用薄的电路板就行 机电门市有售

网友F:
装饰店应该有吧

网友G:
问问这位:qq:4511943

楼主:
装饰店有卖 碳纤板的? 这是什么装饰店啊,呵呵。
覆铜板的基板是玻璃纤维的,韧性够,但硬度不如碳纤板高。如果相同的长度,获得一样的挠度,必须用比较厚的基板,这样,重量就上去了。

网友H(2005-08-24):
做什么东西要用到碳纤维板啊~~~那东西导电的~
强度没的说~重量相对来说较轻~~
我也需要这东西~有知道的朋友帮俺联系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