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的螺距该怎么调

楼主(2005-04-18):
谁知道5#的螺距该怎么调?最近已经飞不起来了,我怀疑是双桨的原因,已经找出较高的桨,但是该怎么调呢?

网友A:
减小较高桨的桨距

网友B:
没得调的,这只是个玩具,只能换对新桨试试。
而且应该不是双桨导致飞不起来的吧。

网友C:
如果此要有双桨,首先要检查固定桨的螺丝是松是紧,首先通过调松紧来缓解桨距的不均等。如果这样也不行,那就用手扮桨。5号机的桨比较脆,最好在热水中加温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