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给亚拓的大桨配平衡

楼主(2005-04-18):
今天把桨拆下来一量发现两桨重量为16.0g 16.8g差好多呀。后拆开一个没有用过的桨发现是16.0g和16.2g根本就不平衡呀。我用起子量了一下每个桨的重心位置倒是都在正中心差别不大。
我是否在重量轻的桨的重心位置贴胶带配重呢?1g以内的配重还真不好弄哦!!
各位模友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

网友A:
贴彩色胶带,一举两得.

网友B:
亚拓的桨上不是带着胶纸的吗?
你只要在轻的那跟桨的重心点上帖上就OK了

楼主:
刚刚试过了,可以。
对了我用的1代中连真是不爽,居然松了,大桨低速时机体抖动厉害。拆下横轴检查,还好没有问题,上胶锁紧就可以了。
看来换金属旋翼头组件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