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连摔2次

楼主(2005-04-18):
国产22A CCPM小电直
起飞刚离地时就听到"ㄆ一ㄚ"一声
赶快松油门检查机身
尾杆弯曲!
主翼破裂!
主夹头连杆松脱!(上次断掉}}7)
明显的~我的主翼打到尾管
这情形已经是第2次了:~)
想不透耶~
各位大大可否帮我诊断一下!
飞机怎么调都不对劲!

网友A:
落地时如果不轻柔,就会造成大桨打尾管,这在油机上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如果是在飞行中打尾管,则多是由于做了一些剧烈的3D动作,加上桨不够硬。
如果只是平稳飞行,大桨是不会打尾管的。

楼主:
目前起飞时(还不曾没超过30CM过)
飞机整台往左后方平移(左的幅度粉大)
遥控器微调只能减缓幅度.再往右.飞机就翻了
往后的部分更糟.微调已经往前调到底了!

网友B:
哈哈,楼主,我有一台跟你一样的电直,飞过两次不超过十秒,都是一不留神飞上去的,下来就不成样了,这款电直,复杂又不够精细,后来我就在也不敢飞了,买了台30油直,现在都能悬停了,还不敢飞电直。
你说的那种向左倾的情况,只要是直机就都有,起飞的果断点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A:
原因出在遥控设置简陋的CCPM设置。CCPM对螺距曲线的要求是很精细的,这种发射机根本做不到精细设置,所以实际飞行时,有可能突然上窜,这时心里一紧张,一拉油门,必然迅速落地(螺距又变成负的了),机器很容易摔坏,比自然摔机损坏度还要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用高级遥控设备,精细设置螺距曲线。

网友C:
好像发现不是遥控的问题,是塑胶套管根塑胶棒摩擦造成舵机的动作不到位。然后由于机身震动,偶尔造成动作到位,马上飞起,但是顿然卡住,又掉了下来。
拿在手上就可以感觉到跳动。后来在一个老模友的提醒下,在那个套管上上了点塑胶润滑油,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C:
我是说控制螺距的的那个套管。金属上上点普通润滑油,塑胶上要上塑胶润滑油。普通润滑油会腐蚀橡胶。今天飞了一下,效果真的好了不少。建议有条件的话换金属件,更好!
遥控原来的螺距设置有点不对,推倒差不多90%螺距才有点要比较大的增幅,所以还是改成8->unlock,自己调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