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子AND内转子

楼主(2005-04-18):
请问外转子和内转子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对啊对啊,我也想知道!!!有哪位知识渊博的大大可以给小弟揭开这个迷团呢?

网友:
外转子扭力大转速慢 用于直驱动
内转子转速高扭力小一般配合减数组,可以获得比外转子更高的效率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外转子电机!减速组声音烦死人了。

网友:
外转子没内转子有劲吧?

网友:
MOTOROLA  在 2005-4-19 08:57 AM 发表:

外转子没内转子有劲吧?

反了。  一般二言,同级别内转子没外转子有劲。

网友:
外转子扭力大转速慢 用于直驱动
内转子转速高扭力小一般配合减数组,可以获得比外转子更高的效率

同级别内转子没外转子有劲。

既然外转子在相同级别下出力比内转子大,那么为什么还要多花钱去买内转子和减速组呢?而且重量也增加了,搞不懂,再请大大们解释,谢谢~~~磕头~·

转速和扭矩成反比?有没有公式呢?

楼主:
外转子贵多了

就是这个理儿

而且内转子合适用在电直上,对吧?

网友:
外转子也可以用在电直上。

楼主:
见过有人这么做

不过小电直的大齿盘就相当于一个减速组

SO内转子应该是最合适的吧?

网友:
相同级别下外转子的效率要高一些

网友:
看我的说法:
目前所知道的内转机效率最高是92%,TANGO。
外转最高的也是92%。
重量功率比,内转的相对高些。例如C50+6.7的减速装备重量才500多克,2KW的瞬间功率。
对于使用者来说外转适合高手使用,因为动力曲线比较尖锐,很难匹配好桨和电池。
相对于内转,就是在使用上简单很多。
工程上面呢,内转容易固定,外转相对困难些。
制造上呢,内转简单些(9工序),外转复杂(15工序)。但是有些内转也很复杂例如MEGA的(这个家伙效率也高88%)
致命缺点:内转的由于转子冷却问题,使其功率没有办法再提升了,容易过热,退磁。
外转就是由于转子容易发生震动,动平衡复杂。现在新的3轴承技术虽然能缓解这个问题,但是重量又上去了。
实际使用上面来说,小尺寸的飞机适合使用内转的,效率好点。而大尺寸的我个人说法就是外转的,因为没有齿轮的寿命和效率问题。
在其他范围,例如车和船,还是转芯的比较合理,转子惯量小加速快。
直升机就很难说,因为有2个方面,小的电直是从普通的有刷转过来的,明显是适合内转。而大电直原来是从发动机进化的,转速要求就10000左右,这样外转就很占优势了。
当然,重新设计的小电直也可以用外转,重量和反映都明显改善。
另外有1个因素就是价格,
目前流行的B20XX的小内转,价格在180-250左右,连上GWS减速就是200到300了。价位明显虚高,而市面上的辉盛外转价格虽然便宜,但是品种单一,外观难看,难登大雅之堂。
现在大家对电动的了解,外转就开始进入早期流行了。而内转在它应该有的位置继续延续它的市场。外转和内转的战斗还在继续着………………

网友:
楼上见解不错。

网友(2005-09-01):
很好,根据机械理论。齿轮传动效率有90%~98%,直駆的好一些吧

网友:
车适合那种呢

网友:
外转子的适用范围更有针对性,而内转子电机则可以通过改变减速比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合。

网友:
学到了~~```哪天有刷跟无刷没区别的时候我哦再~~````买无刷去~~`一定便宜!哈哈

网友:
感觉外转子对外壳的要求很高,长度限制的比较厉害,狠难向内转子一样用那么厚的矽钢片。

网友(2006-01-08):
看磁铁就知道了!磁铁多扭矩大速度慢,反之而反。^_^

网友(2006-06-02):
顶一个上去,继续探讨。

网友(2006-11-28):
长见识了

网友:
感觉就是在问青菜和萝卜哪个好吃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為什麼內轉的一般都比外轉的發熱厲害!!

网友A:
这都不明白,内转发热部分(线圈)在外面啊,外转的隔了磁铁,而且转子转动散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不明白,内转发热部分(线圈)在外面啊,外转的隔了磁铁,而且转子转动散热啊

那就是說外轉比內轉好用了

网友A:
不一定啊,散热的是转子,线圈会比内转更热,比如船用的内转,负荷巨大,通上水线圈就好散热,线圈都不热了,磁铁能热到哪里,磁铁的热量都是线圈传过去的,而外转就比较麻烦,说实话,外转高速转时风阻一定比内转大,而且动平衡方面不如内转好控制,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说外转比内转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啊,散热的是转子,线圈会比内转更热,比如船用的内转,负荷巨大,通上水线圈就好散热,线圈都不热了,磁铁能热到哪里,磁铁的热量都是线圈传过去的,而外转就比较麻烦,说实话,外转高速转时风阻一定比内 ...

  還是你心水清!!

网友(2007-06-10):
内转PK外转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啊,散热的是转子,线圈会比内转更热,比如船用的内转,负荷巨大,通上水线圈就好散热,线圈都不热了,磁铁能热到哪里,磁铁的热量都是线圈传过去的,而外转就比较麻烦,说实话,外转高速转时风阻一定比内 ...

绝对顶

网友:
自己就把自己搞糊涂了

上两张图片:

1、外转子电机图片:

2、内转子电机图片:

网友(2007-07-10):
那个便宜那个好.

网友:
最近考古队很多哦
这个帖子不错。

我的感觉就是内转子N烫了!

网友:
请教高温退磁问题~~  多高温度退磁?无刷和有刷都会退磁?影响有多大?

网友:
温度150度一下 不用担心退磁

另外内转的外表温度相对外转的直观。 一般380级以上别的内转运行温度都在80度以下,让人感觉比较烫,因为它的热量是壳里的线圈直接传导出来; 而外转的热量是从里到外传导。 外转定子的温度也是相当高的,一般只是感受到表面温度而已

网友B:
哈哈 真是个难说的东西 直接找需要的转速的电机难度比较大吧?
还是配个 变速比较好
尤其是电机直接加负载 转速下降 直接会使温度升高啊 用不同的齿轮电机速度一般不会变化 但是输出的转速就会变化 这样电机的 效率会高些啊!

网友C:
不过现在都用外转子的比较多啦,个人认为

网友D(2008-04-04):
12楼说得很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因为外转子的价格低啊!内转子的马达小厂家做不好,价格就下不来。我是倾向使用内转子的了

网友G(2012-10-25):
原来如此,谢谢啊

网友H:
12楼详解 字少。。。不代表信息量少。

网友I:
这么老的帖也被挖出来了。
时间证明了一切,现在空模基本都是外转子一统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