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油门螺距曲线设定参数,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楼主(2005-04-19):
下面的油门螺距曲线设定得益于不少模友的帮助才做出来,贴出来给各位分享!

网友A:
idle2的負油門/螺鉅太小,建議螺鉅應該是在0%約-10度的位置,最後一點100%約+10度,成一斜直線
油門應該是100%,中點90%,100%成V字曲線

网友B:
DAKA你的正常模式是在第三点可以旋停吗?那角度只有4度?就可以旋停?

网友C:
悬停的第3点太低了
最好是+5-6度
IDL 1的转速太低了
我的是85、70、70、85、100
IDL 2(3D)的油门
我的是100、90、80、90、100
螺距最底是-9、中点是0、最高是+9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gaonel,我中点4度无法起飞,要把油门杆推到65%的位置。综合hyf_lj的意见我把螺距设定在5.5度了。
修正后的油门螺距如下:我不太清楚IDEL1的螺距设定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