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 跟 ppm 是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5-04-19):
ccpm 跟 ppm 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晕,这两个东东居然也能扯到一起
PPM 是遥控信号的一种方式,对应 PCM。
CCPM 是直升机舵机的一种舵机安装方式(混控),对应传统十字盘。
说得不是很专业,凑活看吧

网友B:
他的意思可能是传统十字盘!
CCPM机械结构简单,虚位少,控制准确.价格高
传统十字盘结构复杂,控制精确度略低,配件弄起来方便.
PPM 和 PCM是遥控器发射制式

网友C:
CCPM和PPM就是太阳黑洞和云吞面的关系.

网友D:
这个东西确实很会搞错的,

网友:
慢慢来,逐渐会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