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光驱无刷参数!

楼主(2005-04-19):
我手头有 2.4CM 和普通大小光驱无刷各一个,请大家帮我参考下达到如下指标怎么绕线好?
11.1V 下直驱 GWS 7035 高速桨,推力400克左右,电流能控制在 8A 左右。
我比较方便搞到 0.33和 0.5的线。另外我只有 N38 磁铁,1cm长 2mm厚那种。
我先来抛砖引玉:
1、绕法:打算用星型绕法,这个应该没什么争议吧
2、圈速:打算用 0.5单线绕,16圈左右,怎么样?
请大家谈谈自己的见解。。

楼主:
没人理?
这是我的两个定子
大定子侧面
大定子原来的线好像就已经和我 0.33的线一样粗了,牛!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高手们,无刷电机的那三根导线是做什么用的?和有刷电机的两根导线(正极and负极)区别在哪儿?为何要用三跟导线,谢谢^_^
我绕过有刷电机,不知道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的绕法有何不同???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左边的利用价值高,把铜圈里面的东西敲出来,换轴承,右边的更换难,除非自己做底座。
Y型转速慢点,但耗电小,D型快,但耗电大
PS.你的线哪里买的?能否帮我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