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我的这个发射机能飞450X吗?

楼主(2005-04-19):
我这个是雷鸟原配的发射机,是6通道PCM的,不知道能不能飞450X啊,如果可以的话,就准备买450X了,大家一定要回复我啊,谢谢了。。。。。

网友:
个人认为飞是可以飞
不过想飞好了还是换成FF9或9X
直机对设备的依赖程度很高
尤其是油门和桨距需要联动
一个没有油门和桨距曲线的设备
飞直机真是很难的

楼主:
晕,大哥你不是去手机市场了吗,不是还要去亚星吃饭的吗,怎么回来了啊?早知道我过来接你了。。。。。。。。:(

网友:
飞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好控制是大问题

网友:
hyf_lj  在 2005-4-19 11:47 AM 发表:

个人认为飞是可以飞
不过想飞好了还是换成FF9或9X
直机对设备的依赖程度很高
尤其是油门和桨距需要联动
一个没有油门和桨距曲线的设备
飞直机真是很难的

看飞什么了!我的FF6,我根本就找不到什么曲线设置.干脆不管它,也还是可以很稳定的旋停!原来我用四通道的设备,把油门和浆距共用第三通道,飞旋停也没多大问题,只是设备太老,飞起来操纵很生硬吧了!所以,一般飞飞,没有必要那么高级的设备!FF9和9X不是人人都能卖得起的!还是那句话:够用就好!没必要往最高级的配!在这论坛里的我看也没有几个人能用亚拓在飞3D动作吧!?
只要你这个设备不是CCPM制式的,飞亚拓应该足够了!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4-20 at 10:28 ]

楼主:
大哥,发射机没有CCPM的指标的吧,CCPM好像指的是大浆斜盘的结构吧,而遥控器只有PCM和PPM2种制式。。。。。

网友:
tomye  在 2005-4-20 11:09 发表:

大哥,发射机没有CCPM的指标的吧,CCPM好像指的是大浆斜盘的结构吧,而遥控器只有PCM和PPM2种制式。。。。。

有的高階的發射器有支援ccpm,如ff9/大9/jr-10x,樓主的發射器當然可以玩t-rex,但要考慮的是他沒有油門/螺距曲線也無法設置大小動,這對新手來說是艱鉅的,也增加了學習操控的困難度,練習的過程中可能多摔掉的組件就可以購買一台六動的發射器了

[ Last edited by mildseven735 on 2005-4-20 at 11:36 ]

网友:
tomye  在 2005-4-20 11:09 AM 发表:

大哥,发射机没有CCPM的指标的吧,CCPM好像指的是大浆斜盘的结构吧,而遥控器只有PCM和PPM2种制式。。。。。

E-SKY3D的摇控器就是CCPM的!有三个通道是随动的呀?是生产时就设置好了的,不能自己调。用在其它非CCPM斜盘的直机上就用不了。难说他这款也是呀!我试过E-SKY3D的原装摇控,一推油门杆,有三个通道的舵机都会随动!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4-20 at 1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