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新配置单请参谋参谋

楼主(2005-04-19):
偶正在急急配机中,几经掂量准备定以下配置:天子50升级版1350 + GY401的陀螺仪1300 + OS50新款蓝头发动机1300 + JR9X遥控3550 = 7500
请同志们审阅
另一小问题9X和9XII有什么差别

楼主:
对了,还有,就是新手一定会摔机吗?如果我不打错舵,且在野外玩去除电子干扰和天气的影响呢?
摔机.....怕怕

网友:
买9xII吧,除了新版本肯定修改过旧版本的不足,我推荐!

网友:
陀螺仪用FUTABA的但是遥控用JR
用是能用但是调整就没有用FUTABA FF9好调整。
有耐心和多点请教别人(请会飞的模友喝酒顺便把直升机细心调整好嘿嘿)没问题的除了机械电子故障一般都能从悬停到航线不摔机

网友:
阿四  在 2005-4-19 11:46 AM 发表:

陀螺仪用FUTABA的但是遥控用JR
用是能用但是调整就没有用FUTABA FF9好调整。
有耐心和多点请教别人(请会飞的模友喝酒顺便把直升机细心调整好嘿嘿)没问题的除了机械电子故障一般都能从悬停到航线不摔机

对于401级别的陀螺仪用哪个牌子的发射机其实都无所谓的.FF9与9X调整401时所有情况都是一样的,并不会分什么好不好调整.
另外我觉得用V250好点,因为天子,说实话,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
韩国泡菜  在 2005-4-19 12:31 PM 发表:

对于401级别的陀螺仪用哪个牌子的发射机其实都无所谓的.FF9与9X调整401时所有情况都是一样的,并不会分什么好不好调整.
另外我觉得用V250好点,因为天子,说实话,不适合初学者

JR设置时没有FUTABA好用(锁尾转到非锁尾状态没有那么直观,点数锁定曲线没有FF9那么线性)
机器赞同V2 50或者是进口设备

网友:
JR设置时没有FUTABA好用

那为什么不给楼住推荐 ff9ch super 呢,还能节约好几百,可以多添一副碳浆了

网友:
zwm2121550  在 2005-4-19 16:00 发表:

JR设置时没有FUTABA好用

那为什么不给楼住推荐 ff9ch super 呢,还能节约好几百,可以多添一副碳浆了

可能是因为楼主喜欢JR吧

楼主:
哈哈,不是喜欢,是我不懂行.还请各位老师多指点,尤其是电子设备上,该用什么牌子及型号的摇控器和陀螺仪还请高手指点啊,
最好说清楚点,我还是新手嘛,一些简化的名字还不明白.呵呵呵!谢谢!

网友:
问题不大,我们这里都是9X II+GY401的

网友:
我的意见不敢苟同,我是初学者但也装了3架机,看的出楼主很有想省的念头,401 1200就买到了,9X 3450就买到了.

还有,9X和9X2没什么区别,省400块已经很多了.

还有老鸟们教育菜鸟的时候,请多从实际考虑,不要一下子就9X2,GY601,碳桨等,都是不实际的.一步还没到位就摔坏了.

网友:
9X与9XII之间我觉得还是9XII好,毕竟是改进版嘛,如果II相比较I而言没有任何改动,升级.那出二代岂不没了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