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暴龙应该是进入老化期的判定是错误的,应该多做分析和检修功课。

楼主(2005-04-19):
昨晚飞的时候发现低速时旋翼头抖动厉害,到达悬停油门后抖动消除。
我拆下横轴检查,没有发现弯曲,重新上胶锁紧,再启动,低速区抖动减少了,但仍然有。
检查平衡杆,发现上面的牛角好像有一个没有锁紧,上胶紧紧再试好了些,但还有。
感觉平衡杆两边的两个连杆很松了,锁紧也没有效果。

这种状况的机机是否应该换件了,比如升级。

通过这几天的折腾后发现
我的小暴龙应该是进入老化期的判定是错误的,应该多做分析和检修功课。

详细原因参考第16楼

--------------------

body-build:T-REX 450 V2 315 木桨 Align 400LF/2800kv + 13T Align 35A 11.1v 2600mah(8C)
electronic-:RCE-500 Align 35A R149DP&FF9 GNero/STD x3 GPico FF/BB x 1
advance -:FMA Co-Poilot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22 at 16:46 ]

网友:
换成那个新版双减震橡胶环的轴座也许好一些
你用的什么浆?

网友:
你的情况可能是两边的桨没有锁紧或者锁的太紧,螺丝松一些试试

楼主:
我锁得比较紧。
我用的是315木桨,昨天我试过松一点的状况,抖动得更加剧烈了。好像旋翼夹固定不住桨一样。

网友:
我觉得是那个减震橡胶环的事 就是亚拓所谓的 油封

楼主:
我不打算买那个二代主旋翼固定座了,等金属中联出来再出手。我手头还有新的减震橡胶环不知道换了是否会好些。感觉亚拓设计的横轴是不是会太细了。

网友:
可能要加油风好一些,我是垫了一个金属片

网友:
对阿 金属中联比较过瘾!我等applewang生产出来问问价格 看上去还不错

楼主:
gaonel加垫片有效吗?
我也一边加一个金属片试试看。

对了青年,我昨晚忍不住按你以前的帖子装上两个PG-03试了试,不是很好飞呀。为何你会说很容易飞呢?弄得我都不敢起飞了。陀螺得方向是对得。

网友:
怎么会????什么症状啊?没法起飞太夸张了吧
用手倾斜机身斜盘是按照相反的舵量倾斜麽?如果不是就是装反了 感度也别开太大了 太大容易有追踪效应

网友:
daka关于加垫片的看版块里我的帖子,有专门的介绍.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4-19 22:25 发表:

怎么会????什么症状啊?没法起飞太夸张了吧
用手倾斜机身斜盘是按照相反的舵量倾斜麽?如果不是就是装反了 感度也别开太大了 太大容易有追踪效应

以机尾对我方向观察副翼动作为例,我把机体右侧抬高,陀螺会驱动副翼控制臂做左高右低的运动,也就是我们在遥控上打右舵的动作。评此可以判定副翼陀螺安装是正确的。

起飞时机体因为机机的固有特性会向左漂移,我打右舵,发现机机响应很迟钝,有反应后会机体突然变得很猛的向右运动,松开副翼控制,机体迅速朝左侧运动。险些撞到墙哦!

我目前的副翼陀螺感度设定在80%左右。调低感度到50%可以控制了,但感觉陀螺没有什么作用了。
我感觉如果上陀螺后应该把副翼或升降的EXP调高,但舵机好像特别吃力。说得有些乱,主要被机机弄糊涂了。请青年给些指导。

楼主:
gaonel  在 2005-4-19 22:52 发表:

daka关于加垫片的看版块里我的帖子,有专门的介绍.

我看过您的帖子了,但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安装比较合适。
我昨晚把横轴两端饿螺丝又锁紧了一下,感觉好些了。
你能把安装方式和选料上个图吗?先谢过了。

楼主:
昨天通过自己多次试飞,并和iceman沟通找到问题原因了。
引起旋翼头抖动的主要原因是一侧主桨夹中的轴承移位了,取下上胶后就可以了。
次要原因是两支大桨锁得过紧,旋转后无法顺利甩直。

现在基本回到初装机时的状态了,但感觉中联件还是换换比较好。V2版本的塑料中联好像不贵,不等金属件了,我考虑换了算了。

还有一个感觉,最近各地论坛上都在激烈讨论金属改装件,弄得我老想自己的是不是应该马上换,通过这次调试下来发现根本就是飞得迷信了。原装件应该可以飞好一阵子吧。我每天都连续飞4组电池,大概1个多小时。30几个旋停起落后,调整一下就能恢复如初。建议模友们投资金属件前理智分析后再决定,真的需要时再配比较合理。

网友:
"一侧主桨夹中的轴承移位了",是横轴两边的一个螺丝松了导致的吗?主桨夹的两个轴承应该是被螺丝锁住的啊。

楼主:
我估计是因为上次摔机造成的。大桨打到我的腿上,结果发现除脚肿了外,大桨和平衡杆纠缠在一起,当时平衡杆有些弯曲,弄好后,没有检查大桨情况。

网友:
daka  在 2005-4-23 12:59 AM 发表:

我估计是因为上次摔机造成的。大桨打到我的腿上,结果发现除脚肿了外,大桨和平衡杆纠缠在一起,当时平衡杆有些弯曲,弄好后,没有检查大桨情况。

打的还真是挺厉害!当时用的是ABS桨吗?

楼主:
用的木桨,我口袋里面的打火机全打烂了。

网友:
daka  在 2005-4-23 01:25 PM 发表:

用的木桨,我口袋里面的打火机全打烂了。

打火机全打烂了!   那个木浆也够呛了吧?!

楼主:
大桨没有问题,连桨衣都没有破损。

网友:
daka  在 2005-4-23 05:08 PM 发表:

大桨没有问题,连桨衣都没有破损。

这个木浆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