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大虾给个建议

楼主(2005-04-19):
自我介绍:本人酷爱模型,由于米米不多,到现在家产只有一架 嘉宝( 由于关爱过多造成宝宝面目全非:em12)和一只火鸟.
       前几天发了一比小材 准备扩充一下自己的队伍 搞一架450X(遥控器一定RJ9X  3480RMB买的全新) 高手们给个建议其它应该怎么配性价比 比较高.

                                                                    谢谢!!

网友:
亚拓电调30a 亚拓400lf电机 gy240陀螺 或者亚拓rce500陀螺 3107舵机3个 3108舵机一个 电池用vk的或者商城的幻影锂电套装也不错 亚拓智能充电器 绝对好飞!
其实你不如再等几天,亚拓最近升级比较狠!好多东西都改了,到时候一次买个v3~~

网友:
绝对推荐买亚托原厂的就行,不要盲目买别的厂家东西。

网友:
青年可否短信或回贴告诉我如何订到Futaba 3107和3108呀。

网友:
我是找论坛里rcpeople买的 你找他就行

网友:
GWS 9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问题,便宜.

亚托没有30A的吧?只有25A和35A的.

还有9X 3480也不便宜啊,呵呵楼主不要偷笑得太厉害.

网友:
多谢!!
另外多问一句,亚拓加长后是否更为稳定呢?全金属的十字盘和V2版的半金属十字盘哪个更好呢?

加长后原配的315木桨还能使用吗?是不是一定要用325桨比较好。

楼主:
2楼的哥哥  V3的大概要什么时候出啊                  94X  3480RMB不便宜吗?55555哇  我感觉很便宜了啊 55555555555

网友:
liujian486  在 2005-4-19 01:23 PM 发表:

自我介绍:本人酷爱模型,由于米米不多,到现在家产只有一架 嘉宝( 由于关爱过多造成宝宝面目全非:em12)和一只火鸟.
       前几天发了一比小材 准备扩充一下自己的队伍 搞一架450X(遥控器一定R ...

绝对不是小财拉,我是发了点横财也打算订购一套,不过遥控有了,我的配置如下,现在正在持币观望:

亚拓450XV2一套  1048
400LF2800KV电机一只 320
SF金属摇臂一套 195
铝制携带箱一只 350
商城里套装电池A.K.E 1950mAh幻影版六只 1050
亚拓35A定速电调 400
GWS-PICO+F 超级6克舵机四只  418
金屬十字盤(V2)  300
RCE-500一只 650
初步估算近5000了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4-19 at 16:34 ]

网友:
亚拓450XV2一套
400LF2800KV电机一只
SF金属摇臂一套

有套件 1499 元的,省不少钱!

网友:
哦 我记错了 我的电调是35a的 其实25a就够用
v3是我瞎叫的 但是亚拓最近确实要推出改版机型!可能会命名为450xl 因为亚拓网站上新版本的零件都叫450xl配件。
主要改进了:机头罩 十字盘好像也变成黑色了 sf臂改了双轴承(塑料材料)  尾桨夹改成了金属球头 尾桨变距变成了双推拉 相位滑块也改进了 这些改进还是很实在的 对性能确实有帮助 所以劝你稍等些天 省得买完还得升级。还有比较值得期待的325abs纤维大桨!!等等吧兄弟们

楼主:
城市浪人  在 2005-4-19 04:26 PM 发表:

绝对不是小财拉,我是发了点横财也打算订购一套,不过遥控有了,我的配置如下,现在正在持币观望:

亚拓450XV2一套  1048
400LF2800KV电机一只 320
SF金属摇臂一套 195
铝制携带箱一只 350
商城里套装 ...

5000  太多了吧  怕怕  没怎么多啊  能不能精简一下啊  锄禾日当午 挣米好辛苦啊

楼主:
korg  在 2005-4-19 04:29 PM 发表:

亚拓450XV2一套
400LF2800KV电机一只
SF金属摇臂一套

有套件 1499 元的,省不少钱!

这个 套件那里有啊    谢谢

网友:
liujian486  在 2005-4-19 05:07 PM 发表:

这个 套件那里有啊    谢谢

上海鸿飞

网友:
不知道450xl什么时候国内才能卖,等待的日子很无聊啊。

网友:
估计也就半个多月 等待总比花双份钱好吧

网友:
450xl就是尾管加长版,尾管加长对减轻尾舵机工作有帮助,机机也会稳定一些,315桨可以用,325,335的都可以用,不过PITCH和油门曲线要调整一下。
GWS的6G舵机多用于尾舵机,其他的用9G的比较多,推PITCH的舵机要大力一点的,另外亚托的9G和6G舵机(蓝色)也不错。

网友:
不太清楚xl指的是什么 我看亚拓这张图片下面写的--450xl配件 头罩和十字盘和450x不一样了 估计亚拓会把最近升级的所有零件拼在一起出一架新型号的飞机

这个是亚拓新版的户外急救零件包 sf臂和尾桨夹都变了哦!大桨夹也变成3轴承的了!!!这些改进肯定会体现到新版本里

网友:
liujian486  在 2005-4-19 05:07 PM 发表:

这个 套件那里有啊    谢谢

这个套件要在一家买齐较困难,大体上我是参考了电动飞行网、51MX、上海鸿飞、模型等报价组合的,要想便宜估计有难度,但是你可以少买电池,不上金属件,用03陀螺,上25A电调,买便宜舵机,这样还不如买个便宜电直,我的感觉是好马配好鞍,再加上我是老鼠不留隔夜粮,与其喝掉玩光,还不如买套电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