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直主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5-04-19):
我的E-SKY 3D的主轴歪了,大桨旋转的时候从主轴顶端往下看,发现主轴左右摆动,幅度大概1~2MM左右,而且油门越大,摆动的幅度越大,还出现双桨,请问怎么解决?
还有,正常情况下(不打舵),主桨是不是有一定角度的呀(好象叫什么“攻角”的)?为什么我的E-SKY 3D主桨和平衡翼一样是水平的?可不可以通过发射机来调节呀?或者怎么调好?角度调到多少合适?
各位谢谢了!

网友A:
主轴弯了一般只有换,不太容易校正。主桨和平衡翼应该是水平的。由于你的是变距机,当你推油门时,桨距就会随之变大。你可以把马达电线取了,观察这个变化过程。一般来讲,原厂出的机不用调试,已经调好了。

楼主:
哈哈,谢啦!
不过我观察了一下,是主轴连接的那个旋翼头在和主轴连接的那个地方弯了那么一点点,要怎么修啊?
怎样才能把旋翼头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