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行一个无刷电调能带两个无刷电机吗?

楼主(2005-04-19):
请问同行一个无刷电调能带两个无刷
电机
吗?

网友:
好象不行哦

网友A:
能转,但是长时间可能有问题出现(不同步)。

网友B:
hehe 是没问题的,但马达和桨的型号要相同.电调的工作电流大于两个马达最大工作电流之和.

网友B:
这是你需要的.
http://www.magic-rc.com/phpbb2/viewtopic.php?t=55

楼主:
俩无刷电机如何接呢?谢谢。

网友C:
黑线接黑线,白线接白线,红线接红线

网友C:
就是并联,懂了嘛?
如果两个电机一样,转速理论是一样的

网友D:
把两个电机先转到同一个相位,用齿轮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E:
试了吗?好像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