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得新装备。不是金属旋翼头啦!:)

楼主(2005-04-19):
见下图:

网友A:
好支持这样的DIY精神
可以同时冲吗?

楼主:
我还没有试,按亚拓说明书上的说法1组3Cell或1组4Cell可以并联几组充电的。
我试过了再贴上来。我设想能同时充5组同系列的电池。

网友B:
请问:与亚托充电器连接的插头(公与母)从何处购买的。谢谢

楼主:
cad这种插头电器店里面都是呀,很便宜的。还有排线,非常便宜的。不过我到是不好意思买哦!一次2、3元呵呵!!

网友C:
其实就是5组并联冲
1A的充电电流会分成5份。
时间上不会节省~

楼主:
我先试试在报告大家.
1A的充电电流太大了,并几组一起充降低电流应该比较好。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22 at 1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