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05-04-19):
本人是一个初学者,新买了一套国产电直,遥控器有接口连电脑,但不知道怎么装驱动程序,也不知道在哪有下载的,特此请教各位啊。谢谢~!

光碟装的是Tru-Flite 3D(DxSIM)

楼主:
补充一下,那电脑连接线是串口的

网友:
关于Tru-Flite 3D那套模拟软件的安装,首先你要确认你的操作系统应该是win95/98的,在win2k/me/xp上是没办法运行的.
在win95/98系统下,Tru-Flite 3D的安装就很简单了:
1,运行光盘上的setup,按步骤进行安装;
2.安装完毕后,再进行该软件的升级,原配软件应该是2.0版的(当然也可以玩了),在该版本下继续升级到V4.13版本
偶是两三年前一直玩Tru-Flite 3D的,建议你现在最好还是玩RealFlight G2或者Reflex XTR
祝你好运

网友:
补充: 在安装完毕后,运行Dxsim前,要将串口软件狗插上,否则软件检测不到狗就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