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就配置給予意見

楼主(2005-04-19):
- T-REX 450X V2 EP-Helicopter kit
- Align 400LF - KV2800
- Align Brushless ESC 25A with BEC(Governer Mode)
- Align Super Micro Servo (Torque)9g
- Align Super Micro Servo (Torque)9g
- Align Super Micro Servo (Torque)9g
- Align Super Micro Servo (Speed) 6g
- Align Receiver 6 CH Futaba FM(Without crystal)
- Super Micro Heading Hold Gyro
- Jet-Power 11.1v 2200mah

http://www.flying-hobby.com/productShow.asp?id=648

上列是套裝配置,配搭合適嗎?
請給予意見,如無問題T-REX 450X又多一員。

网友:
建议陀锣仪还是用原厂的500,就行.不然遇到问题都没人帮你分析

楼主:
除陀螺儀外其它的配置都可以吧!

网友:
都是原厂的肯定没问题呀

网友:
建议设备用FF9 SUPER或JR 9X2
陀螺仪用原厂的RCE-500

网友:
Jet-Power 11.1v 2200mah,不知这个电池如何?如果8C放电以上,不太重应该可以,否则要另外考虑。

网友:
电池考虑在130克之内,2000毫安左右,8-10C放电即可

网友:
ng3c  在 2005-4-19 10:08 PM 发表:

- T-REX 450X V2 EP-Helicopter kit
- Align 400LF - KV2800
- Align Brushless ESC 25A with BEC(Governer Mode)
- Align Super Micro Servo (Torque)9g
- Align Super Micro Servo (Torque)9g
- Align Sup ...

舵机可能力量太小,常规飞没有问题,但要飞3D,推力可能就会不够...

网友:
tomye  在 2005-4-20 09:29 发表:

舵机可能力量太小,常规飞没有问题,但要飞3D,推力可能就会不够...

align的9g舵機飛3d是沒有問題的,台灣已有很多人都在使用中

网友:
alian25A电调和35A电调价格差不了多少,干嘛不配35A呢。我个人感觉有功率富裕比较好的,至少会发热小下吧。(没有对比过,仅供参考!)

亚拓500型陀螺不错的,遥控器建议选择9通的,太少了以后接扩展设备时头大呀。

楼主:
多謝各位大哥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