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如果作为450x的尾桨系统是不是很爽?

楼主(2005-04-19):
见图!外转子无刷加变距!老外的创意 现在被用来飞3d固定翼 还由此发明了一种新动作:倒栽葱 也就是飞机尾巴朝上悬停片刻。
如果要是用在450x的尾桨上呢?岂不是结构又简单性能又非常好麽?!只要用一个最烂的无刷电调能驱动起来就行了,转速和油门设一个曲线,然后把变距
舵机
连接
陀螺仪
,理论上性能应该非常好的啊!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4-19 at 23:48 ]

网友A:
没错,想法不错,。

网友B:
青年赶紧尝试做一个看看,我手边没有那么多工具,不敢贸然下手呀。

网友C:
既然是用电机尾桨驱动,就没必要再用舵机来改变螺距,直接改变尾桨转速就可以了。

楼主:
变距的结构响应速度快而且精确啊^_^

网友D:
是个很好的创意。
不过尾桨的转速和变距结构都能起到调节方向的作用, 那么调节的控制是不是会复杂一点呢?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4-21 at 01:30 ]

网友A:
就是一个舵机就可以解决了,跟控制主桨螺距一个道理。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就是无刷要重很多,而且安装位置也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