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无刷电机的

楼主(2005-04-20):
请问跑ECO用什么无刷比较好是GS还是华迈的什么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
船长  在 2005-4-20 02:01 AM 发表:

请问跑ECO用什么无刷比较好是GS还是华迈的什么型号谢谢大家

用hacker的B40-8L/9L/10L;LMT的1530-8/9/,1920-10/11;kontonik的FUN480-33/37/28啦!国产的就不要用了,飞高,GS、华迈,以及上面两个牌子(hacker、kontonik)的我都用过,国产根本就不同一个档次上。

网友:
国外要到国外网站上去买吧

价格也应该不是一个档次吧,大概在什么价位上国外的。什么网站上有资料啊。

楼主:
价格大概多少你买的那个电机凤凰的电条可以吗这里卖的1100的那个

网友:
船长  在 2005-4-20 10:25 AM 发表:

价格大概多少你买的那个电机凤凰的电条可以吗这里卖的1100的那个

没试过!我用的是hacker的master70 output ,hacker的电机最好还是用原厂的电变,因为hacker的电变都是为自己做的电机的特性而设计的,这样才能将hacker电机发挥充分,我手头上有一只JET的JES70 output电变(给hacker加工相对应的型号是master70 output,配其它无刷电机(包括hacker的无刷电机)是无问题的,可是当我用用master70 output驱动hacker无刷电机时明显转速比JES70 output驱动hacker无刷电机高,线性比JES70 output好!所以我现在一直用这套组合,而JES70 output电变就一直放着没用!

楼主:
谢谢手中的米不多只有买华迈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