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朋友定做的输出功率为1马力的电机和电调

楼主(2005-04-20):
电调原形

运行很好

不要散热片也可以

轻松供电

平稳运行10分钟

[ Last edited by 无刷电机 on 2005-5-11 at 00:15 ]

网友:
强烈要求图纸,电流多大?是否有出售?

楼主:
5V,30A
12V,65A

网友:
靠,好啊,无刷的家伙,继续优化,做成几个成品出来,

楼主:
谢谢支持!
产品都已定型在出,只是有些朋友有特殊要求,我在给他们定做。

网友:
好用的话买个大的。

网友:
佩服!详细的产品说明!

网友:
你好能否具体说一下电机的重量和电调的重量还有价格是多少???

网友:
差点把那黑家伙看成电机外壳拉,仔细一看还有个小机机

网友:
是呀,原来是夹在三爪卡盘上了。

网友:
菜鸟  在 2005-5-11 11:24 发表:

差点把那黑家伙看成电机外壳拉,仔细一看还有个小机机

我一直以为那个就是外壳呢,还想问,螺旋桨为啥比外壳还小。。。

网友:
朋友,能不能做540级的用于大电直上?还有60A以上的电调?

注意电调供给接收机的电流务必要大,现在很多电调用在大直机都因此过热截止输出.

网友:
还不如用油呢,便宜多了,老大~

网友:
看起来很小哦,不过怎么也比油的重吧?

楼主:
电机按540的规格做的外型,长55mm,直径30mm,重164g;电机功率有1800W左右。
电调重80g;电调工作电压为4.8V~36V;电调最大工作电流为98A。
12V左右的电源,电流在63A左右。

网友:
无刷电机  在 2005-5-13 01:17 AM 发表:

电机按540的规格做的外型,长55mm,直径30mm,重164g;电机功率有1800W左右。
电调重80g;电调工作电压为4.8V~36V;电调最大工作电流为98A。
12V左右的电源,电流在63A左右。

效率?

楼主:
实际上现在的无刷电机,其效率都比较高,一般都能到90%以上。

网友:
无刷电机  在 2005-5-13 01:17 AM 发表:

电机按540的规格做的外型,长55mm,直径30mm,重164g;电机功率有1800W左右。
电调重80g;电调工作电压为4.8V~36V;电调最大工作电流为98A。
12V左右的电源,电流在63A左右。

你的电机的数据是有问题,你这个电机到的了"1800W"我吃了它,你和外行说还差不多.

网友:
没错,我也打死不信!

网友:
你的电机的数据是有问题,你这个电机到的了"1800W"我吃了它,你和外行说还差不多.

网友:
无刷电机  在 2005-5-13 01:17 AM 发表:

电机按540的规格做的外型,长55mm,直径30mm,重164g;电机功率有1800W左右。
电调重80g;电调工作电压为4.8V~36V;电调最大工作电流为98A。
12V左右的电源,电流在63A左右。
   就是效率为100%也只有
  P=12*63=756W
  哈哈  蒙谁啊!!!!!

网友:
hjh  在 2005-5-15 09:27 PM 发表:

无刷电机  在 2005-5-13 01:17 AM 发表:

电机按540的规格做的外型,长55mm,直径30mm,重164g;电机功率有1800W左右。
电调重80g;电调工作电压为4.8V~36V;电调最大工作电流为98A。
12V左右的电源,电流在6 ...

No,No,不是这么算得。

36V*98A=…………3528   ??3528W?好像也不太对。

楼主:
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使用高电压的目的是使电流降下来,减轻电池的负担。
若电池放电允许,使用12V的电源,工作电流在63A左右;
若您使用18.5V左右的电源,放电电流只要40A,就可达到1马力的功率,这样对电池的要求要小些。

网友(2005-05-21):
无刷电机  在 2005-5-16 01:45 AM 发表:

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使用高电压的目的是使电流降下来,减轻电池的负担。
若电池放电允许,使用12V的电源,工作电流在63A左右;
若您使用18.5V左右的电源,放电电流只要40A,就可达到1马力的功率,这样对电池的 ...

问题电机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它还是有自己的数据的.

网友:
不管怎样,顶一个先~~~

网友:
无刷电机  在 2005-5-14 01:02 发表:

实际上现在的无刷电机,其效率都比较高,一般都能到90%以上。

你测过?没那么高吧,540大小就有1800W,那电单车上那么大的算什么东西?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电单车上的只有300多瓦,我的电单车上写着32V 10A,电单车之所以功率这么低还是因为电池不行……

楼主:
最近这个网站的bbs服务器好象有点问题,图片和资料可以在这里看到:
http://spaces.msn.com/members/myesale
多谢关注!

网友:
请问,你无刷电调的程序是自己编的还是下老外的?无刷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调上单片机上的程序算法哦~~

楼主:
我的电调没有用单片机,我用的是专用电路,其功率和效率都比较高。

网友:
lzyuan2  在 2005-5-30 09:58 发表:

电单车上的只有300多瓦,我的电单车上写着32V 10A,电单车之所以功率这么低还是因为电池不行……

36V10AH的铅酸蓄电池还比不上你模型用的一两安时的锂电放电能力强?

网友:
别再用电压*电流来算输出功率啦,电机的有用功是轴功率,最好是接测功器来测一下吧

网友:
还想问一下,这种电机没有转子位置的检测器,就只有三根电源线引入,这不就是一个同步电机吗?电调实际上就是一个三相变频器。哪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直接接到三相交流电上面,肯定会以一定的速度旋转,而且改变电压时转速是不会变的

楼主:
生活中使一个东西旋转的方法应该还很多。

网友:
GS新出的540电机有36*88MM,重470克,功率最大也是550W(60秒).

网友:
没用单片机?难道你用了DSP2XX系列芯片?

楼主:
未用可编程的芯片,我个人认为编程芯片在大功率工作时有些问题。

网友:
这样控制的线性不好哦~~

楼主:
这里的线性,不知您指的是什么?

网友:
hjh  在 2005-5-15 09:27 PM 发表:

无刷电机  在 2005-5-13 01:17 AM 发表:

电机按540的规格做的外型,长55mm,直径30mm,重164g;电机功率有1800W左右。
电调重80g;电调工作电压为4.8V~36V;电调最大工作电流为98A。
12V左右的电源,电流在6 ...

大哥,1马力大约是733W的啊

网友:
xb600  在 2005-5-14 10:28 发表:

你的电机的数据是有问题,你这个电机到的了"1800W"我吃了它,你和外行说还差不多.

我也吃!
发热功率不算

网友:
无刷电机  在 2005-6-9 10:10 AM 发表:

这里的线性,不知您指的是什么?

调速的线性~~~
550的尺寸~输出1800W~~~拿去跑ECO无敌了~~~~

网友(2005-07-02):
想问问。。一套540的多少钱??????电机家电调?还有转速?????

网友:
成套报价

网友:
铁皮  在 2005-5-29 20:11 发表:

你测过?没那么高吧,540大小就有1800W,那电单车上那么大的算什么东西?

  好象是吧,电单车上边那东西可大着呢,就和你桌子上那夹子加起来这么大哦,还有一点,你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不过你是三相电机的同步饶法还是二相电机的磁转换饶法(也就是现在市面上出售的无刷电机和调速器,和电单车的差不多的原理,都是必须使用单片机控制),估计都不可能达到这个值, 还有,如果是三相同步饶法的话,。。。。想想,当电机设计为 12伏特,你用20伏特会出什么事???是转快了,还是怎么了??答案我估计只有一个,------一真阵白芒芒的烟雾,然后火光四射。。。。。。。。。。。。   三相同步饶法的电机,要速度快,必须是频率高, 例如假设:当频率为 12V 300HZ 的时候,转速度为 每分钟1万转,那么你要高转速必须是 12V 600HZ 1000HZ……甚至更高的频率,才能使其更快,如果你还是同样频率,而只加电压,你以为是有刷马达???电压高就高???废话哦。。。。。。

还有就是,太离谱,如果这个设备真能产生1匹特以上功率,暂时不考虑他所说的1800多瓦特,那么按照4个螺钉的固定来说,1匹特的东西足以使其断列,你看看,电单车上边,才300瓦特,那线,还有轴,多大?????20MM?? 电单车上的线圈多大??? 36V的为例,就算他是 1.0MM直径先线圈,产生动力为300W 如果要使其动力到达700W,那么需要多大的线圈??3.0MM??可能电机里边饶不了多少圈吧,

我建议,使用旋转扭力测量仪,当负载为 700瓦特摩擦的时候,电动机电流以及转速各是多少,希望能提供图片

网友:
我家有电机测功机!一套包括:电脑,0~100DC可调精密电源,电磁自动负载机!1万多员呢?
有兴趣!我来测试!可以出图表!到时没有话说了!嗬!!

网友:
Cole  在 2005-7-12 11:53 AM 发表:

好象是吧,电单车上边那东西可大着呢,就和你桌子上那夹子加起来这么大哦,还有一点,你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不过你是三相电机的同步饶法还是二相电机的磁转换饶法(也就是现在市面上出售的无刷电机和调速器,和电单 ...

说得好!!

网友:
电机体积一定,它的输出功率是否有上限呢? 当然是有上限了. 想想当年亩产十万斤粮的事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笑。
    模型电机主要用铁磁性材料永磁磁钢做转子,由线圈产生的磁场和其相互作用从而输出机械能,
磁钢周围的磁场强度是一定的,所以绕组产生的磁场肯定有个最大值,超过这个数值就会破坏电机的运行条件
从而影响电能到机械能的转换 电能只会变成热量。 线圈是绕在铁芯上面的,铁芯有最大饱和磁通,超过这个数值无论电流如何增加,磁通不会增加,电流无端消耗变成热能,热能的增加温度升高,超过磁性材料的居里点,这时电机的运行条件会更加恶化

网友:
无刷电机  在 2005-5-14 01:02 AM 发表:

实际上现在的无刷电机,其效率都比较高,一般都能到90%以上。

效率的关键在于电调,不要回避到电机上去。你要是真能达到90%,凤凰可以去跳楼了。何况你的电机还是内转子的。

[ Last edited by coolsear on 2005-7-18 at 21:23 ]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我个人认为效率应该与内转子或外转子无关。

[ Last edited by 无刷电机 on 2005-7-20 at 21:10 ]

网友:
无刷电机  在 2005-7-20 09:04 PM 发表:

多谢各位指教!
我个人认为效率应该与内转子或外转子无关。

同是直驱内传子效率会相当低。一般情况下内传子的KV值很高,不会有人用内传子直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