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05-04-20):
船长550MM,宽230MM,玻璃钢船体,适合做电的还是油的.

[ Last edited by happynut on 2005-4-20 at 23:52 ]

网友:
我觉得电,油都可以。但做油的爽。

楼主:
要做的话,是全浸还是半浸的好?

网友:
应该是全浸的,把船底和船屁股放来看看才好说

网友:
帮你帖..这船还是全浸的好......
装个750电机这船跑起来不会慢........油的是爽就是不会干净船....
还是电的方便

[ Last edited by 翼手龙90 on 2005-4-20 at 16:09 ]

楼主:
谢谢帮贴
最好能多给点主意,再有一个问题:油动经济还是电动的经济?

网友:
油的经济啊...
不过其实都差不多了。

网友:
看样子也许跑不快,水阻太大了。

网友:
用高扭距的550吧~油的也行~但是錶麵開口太小~安裝比較痲煩~

网友:
这船从上边看设计是装油的
喜好问题了..

楼主:
决定做油了,谁有油动的轴系和陀系卖啊?:

网友:
自己做很简单的。。。。
真的
去买很贵

楼主:
翼手龙90  在 2005-4-20 09:05 PM 发表:

自己做很简单的。。。。
真的
去买很贵

请问:是不是要做一个减速系统,齿轮的比例是多少?还是直驱?
     轴要多粗才可以?

[ Last edited by happynut on 2005-4-20 at 21:20 ]

网友:
做半浸就行,看起一不错,
可以用15级的机子.
要是电机的就用540就行.

网友:
540帶不起來~這船太大~滑行麵也大~540帶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