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买JABO Platinum(白金版)-无刷动力顶级配置2999元 ...
初学,买JABO Platinum(白金版)-无刷动力顶级配置2999元行吗?

楼主(2005-04-20):
初学,买JABO Platinum(白金版)-无刷动力顶级配置2999元行吗?性能如何,谁用过,请指点!

网友A:
觉得初学买这个好像...贵了点,买个普通版本的雷鸟足矣,比较耐摔。2999的价格买亚拓450都沾边了。先买架入门机练手吧。

网友B:
I fulou you!真够富翁,拿白金版用来摔机

网友C:
没有必要买这么好的,而且感觉这白金版有点不值,这个价格可以配好亚托450X了,就还差一个遥控器,而JABO跟450x是没法比的,一个天一个地啊。。。。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决定不购这款机子了,如果配台450,请各位给我罗列一下如何配置.

网友D:
白金版我烧过一个,很浪费银子。一点都不象广告上说的那么好飞哦!现在基本上把零件拆到飞翼上面了,电调和电机打算装个3D pro玩玩。

网友E:
3000大洋啊!!
如果是我的话,我才不会买嘉宝的白金版呢!!
3000大洋已经足够我用来配一台35#的无刷版空机、一台RD6000SUPER的遥控设备、一个GY240的陀螺仪、还有4个GWS的9克舵机了!!
呵呵,那可比什么白金版来得要好飞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