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发动机怎么调?

楼主(2005-04-20):
买来了新的四冲程61三叶发动机

刚开始发现低速不稳定,油门还没有收到底,就熄火了,告诉没问题

后来调了怠速油针,结果无论如何起不来了。。。。

网友:
三叶61的怠速油针位置很低,你先打开大概1/2圈试试,我的怠速油针是全关的。另外一定用OS4冲专用头。另外怠速有3000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太低。

楼主:
jerry,今天晚上回家顺道帮我捎来一个OS四冲程火头行吗?另外帮我调一下,我想周末跟你们一起去飞。。。。另外我的那几架飞机都残废了。。。。。还没修好或者装好

楼主:
非常感谢jerry,他答应明天来帮我调试外加组装我的高飞50 3A,呵呵,还要带给我螺旋桨和火头,看看我们的哥们儿!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20 04:02 PM 发表:

买来了新的四冲程61三叶发动机

刚开始发现低速不稳定,油门还没有收到底,就熄火了,告诉没问题

后来调了怠速油针,结果无论如何起不来了。。。。

四冲的调法是有曲别的,四冲是有环的要耐心的磨合,我建议你从发动机下端的油嘴打进几滴润滑油(燃油也可)润滑一下正时齿轮和凸轮轴,怠速油针先打开半圈至一圈,主油针打开一圈半就行,要用四冲专用火头 “S”号,比两冲的长一些,发动之前要上好油,四冲应该比两冲好起动,四冲转速要比两冲慢,磨合好后再调整,也是调主油针到最高稳定转速;关小油门再调怠速油针,也是用台头;低头的方法看是贫油还是富油。
   再有你的25教练机把垂尾粘一下不就行了吗!!!40练习机坏的也不严重,修一下就能飞!!!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4-20 21:42 发表:

...再有你的25教练机把垂尾粘一下不就行了吗!!!40练习机坏的也不严重,修一下就能飞!!!

你不知道,他懒得修!

网友:
那我也建议先飞练习机!!!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4-20 21:57 发表:

那我也建议先飞练习机!!!

同意!至少要能安全完整地起降。

楼主:
你们帮我飞起来降落,我负责天上任意飞,天上飞,我有把握,100%

楼主:
反正有你们这些高手在,我是不怕的,哈哈~~~

练习机懒得修理,准备处理掉,或者交换一些什么EPP之类的,据说不容易摔坏

楼主:
非常感谢jerry今天来帮我调整发动机,还给我带来了四冲程的火头和大直径螺旋桨

再次感谢~~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21 12:33 AM 发表:

反正有你们这些高手在,我是不怕的,哈哈~~~

练习机懒得修理,准备处理掉,或者交换一些什么EPP之类的,据说不容易摔坏

玩航模,懒得修飞机?!那就无法玩了!

楼主:
那你帮我修,哈哈~~

楼主:
25弄好了

周末带着25和初教六去飞,还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能有勇气克服懒惰把F3A的舵机安装好。。。。要是能,就可以也带着F3A去了,另外我下定决心改右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