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和G2之间有那些区别?

楼主(2005-04-20):
请问各位模友,FMS和G2之间有那些区别?是真实性或是画面的区别?本人觉得G2的安装太麻烦所以只是安装了FMS,在FMS里电直很容易就能悬停,因为电直有充分的时间让我打舵!但飞真机就怎么也悬停不了,因为打舵需要很快速,我还不是很熟练!这是不是FMS模拟得不够真实的问题?G2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
是这样的,FMS仿真度极差,不需要操作电直就可以直上直下
用来玩固定翼还能有点乐趣,G2模拟程度高很多,可以练出手感.

网友:
我用了FMS五年,只学会降落。用了G2三个月学会了停旋与倒飞,用了Reflex一个月已经开始飞油直,用了Aerofly Pro刚刚拿了马来西亚固定机花式冠军。
您们认为那个模拟软件比较好!相信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
rcm256  在 2005-4-21 01:01 PM 发表:

我用了FMS五年,只学会降落。用了G2三个月学会了停旋与倒飞,用了Reflex一个月已经开始飞油直,用了Aerofly Pro刚刚拿了马来西亚固定机花式冠军。
您们认为那个模拟软件比较好!相信不用多说了吧:)

Reflex有这么神吗?

网友:
我用的是Reflex Xtr 5.1版本,像真都非常高!而且,可用Jpeg挡做场景(大约11mb)。
你们之所以觉得Reflex对系统的要求高是因为5.1以下的版本是用Bimap挡做场景(大约71mb)。
当读取挡案时就会拖慢系统,因此像真的速度就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