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RCC-4CX充电器平衡插头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05-04-20):
哪位给个详细的规格数据或图! 具体叫什么型号的插头?谢谢!

网友:
电脑上用的,型号就不知道罗!

网友:
电子配件商店都有卖的,另外可以买些排线就可以做充电连接线了。
建议把亚拓充电器上的线扩接出来,亚拓设计的那种插座不耐用的,按理这种线座属于系统级接线,不应该作为用户线座使用。充电口和动力接口最好分开接线。
下图是我扩接的图片,仅供参考。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21 at 02:29 ]

网友:
电池干吗不改成平衡接口的啊

网友:
电池改的话。都要打开电池的包装。在包起来的话。大家可以没有那个热缩管(组电池用的大的热缩管)。我想这个是主要的问题。当然用带纤为的胶带也可以。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青年大概是我拍的照片不清楚
我的电池是改成平衡口了。不过我没有做成亚拓用的形式,而是转了一下。主要是手头还有一个A.K.E S400充电器。
我的充电接口和动力接口是分开的。充电口是黑色的T型接口,平衡口是红色的JST接口,动力接口是绿色的大T型接口。
用纤带足够了,而且尽量将电池的本体多露出来易于散热。还有接线柱和其对面最好用泡沫胶带裹一下,撞机时可以缓冲。
我用的这款电池,接线部分已经外接成一块线路板了,非常方便安装平衡口。

网友:
哦 这样

今天我去中关村买了一堆插头,就是亚拓充电器上那种,到处都有卖的。两块钱买了10套 还有排线,可惜大号透明热缩管没有买到比较郁闷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4-21 09:52 PM 发表:

哦 这样

今天我去中关村买了一堆插头,就是亚拓充电器上那种,到处都有卖的。两块钱买了10套 还有排线,可惜大号透明热缩管没有买到比较郁闷

透明热缩管不好搞。如果别的可以。我送你。

网友:
青年,别用热缩管了,用纤维胶带就可以了。
如果你自己配电池单体,建议你自己做几个小塑料片两面贴上双面胶,把三个电池单体隔开。这样做散热效果好很多得。
纤维胶带缠两边就可以。

网友:
有卖大号黑色热缩管的 我嫌难看没买 看来也没别的选择了 黑就黑吧

网友:
我这里有很多大号热缩管卖,好像一米才几元钱,蓝色的,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