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机问题

楼主(2005-04-21):
做了个小鸭,翼展100cm,用的翼龙的
电池
和电调,重量比翼龙轻一点在450~500g之间。
没有用翼龙的480
电机
,而是打算用esky的280电机直驱翼龙的桨,不知道可以不?
望给点建议

网友A:
280直驱的推力应该很勉强

网友A:
我的感觉是……这个飞机如果做得很好,还有一点飞行的可能,但是要高手飞才行。
aimo的DIY倒是有兴趣参观一下

网友A:
我也有无刷套装的固定架,不知道能干嘛用。

网友A:
我这地方轴承还不好买,外地买不方便,费用能买个成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