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abo起飞的时候基本上是右满舵?这样对马?

楼主(2005-04-21):
起飞的时候基本上是右满舵正常马?我的十字斜盘在静止的时候不是水平的!
看图!
[ Last edited by zt206 on 2005-4-21 at 13:29 ]

网友A:
打开发射机。通了电后。斜盘应该是水平的。如果是篮线的角度。那机机就象前冲锋了。哈哈。

楼主:
现在就不是水平的!这张照片角度不对!应该是左倾!现在起飞必须右满舵,才能保持平衡!

网友B:
可能是头轻了,所以得靠斜盘前倾来保持飞行时的平衡。试试将电池前移,把斜盘调平

楼主:
画了个草图!是从尾部垂直角度看!
红色的是舵机的连杆!
[ Last edited by zt206 on 2005-4-21 at 12:47 ]

楼主:
我就是把蓝色部位的螺丝打开,调的!对巴?

网友C:
我的 小神艇 4# 有时也是 起飞非的 把微调到最右才基本平衡 郁闷
这是不是 舵机问题啊

网友D:
你把发射机微调回中后打开电源,把斜盘调至水平,如果还是不行,看看两片平行翼是否在同一平面上,是否跟斜盘平行,平行翼连杆是否两面同一长度,再就是调重心了,看你的图片。把黄线调至绿线位置就可以了
[ Last edited by 268zoe on 2005-4-22 at 10:12 ]

楼主:
已经好了!我调了舵机的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