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用 3节锂电时对电池过放保护有何绝招?

楼主(2005-04-21):
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我的 GWS 3合1板保护电压为 5.6V

等真到 5.6V那电池也 OVER 了,唉,苦恼,怎么办呢?

网友:
装电量显示

网友:
或者控制飞行时间

网友:
放心飞吧!最低到7、8V时就飞不起来了。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装个保护板,中发2层电梯西边有个卖电池的柜台,她的3节锂电保护板的过放电流设置在8A,飞电直没有问题,不过我可没试过哟。我一般在感觉到电机没有劲了,就换电池。

[ Last edited by realflightg2 on 2005-4-21 at 14:18 ]

网友:
最好根据电池容量和旋停时的发电情况计算理想的放电时间,然后乘个80%就好了。

比如我飞亚拓450 旋停电流是6.6A 电池是11.1v 2200mah 那么旋停时间应该是20分钟 x 80% = 16分钟。你在遥控器上设定15分钟计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当然如果做激烈的航线和3D飞行的情况下,时间可以成更小的比例。
还有必须考虑最大油门螺距时的放电电流最好不要超过电池的持续放电能力。
例如我的小暴龙normal方式最大油门时,电流是11A,对于2200mah的电池应该要求有5C以上的放电能力,所以你选一个8C或10C持续放电能力的电池就可以了.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21 at 14:43 ]

楼主:
控制飞行时间不太可靠吧,我的是 4VF,不能定时间

我现在想得到的办法只有把电直搞重点,使它电压到 9v就只能勉强悬停,此实乃下下策!

对了,那位建议接保护板的兄弟,那板保护电压多少? 能否并两个板以提高电流?

网友:
截止电压应该都一样吧,具体是多少,不好意思,忘了!只是对电流印象较深。两个板能否并联使用,我不清楚,估计不行。就是行的话,那怎么保护电池啊。
锂电,特别是锂聚合物电池最好不要过放电,过放会大大减少使用寿命的。还是多备几组电池,勤换着点好。
另外,你把电直搞重点,负载加大,电流增加,不是对电池更加不利吗?

网友:
可以用那种类似刘老师做的电量监视器,电压低于9V的时候发光管会变色,就马上停飞就是了!很方便的阿!

网友:
我是只要感觉没力了马上停

网友:
小电直似乎没有过放电的问题,发现飞不高了就不飞了。我是两节锂电的。三节可能要当心。

网友:
400907wyc  在 2005-4-22 08:16 AM 发表:

小电直似乎没有过放电的问题,发现飞不高了就不飞了。我是两节锂电的。三节可能要当心。

同意
不过楼主关心的就是三节锂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