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只要6通道就可以,为什么还要8,9通道?多下来的干什么用?

楼主(2005-04-21):
请大家执教,我是入门

网友:
混控?我也是猜测哦

网友:
老大,襟翼和副翼不可以用2个通道2个舵机混控吗?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22 07:45 AM 发表:

老大,襟翼和副翼不可以用2个通道2个舵机混控吗?

那叫襟副翼,一般飞机襟翼和副翼是分开的,就是需要4个舵机,可以使用2~4个通道控制。

网友:
为什么不用襟副翼呢?~

楼主:
看来看去还是只要6个通道就可完成所有的飞行方面的特技了

网友:
如果不考虑起落架什么的,固定翼

那么

襟副翼-2各通道

差动平尾-2各通道

方向舵-1各

油门-1各

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