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人求教 坦克制作

楼主(2005-04-21):
你们是怎么做坦克的
负重轮,诱导轮,驱动轮,履带都是自己手工加工的吗
还是画好图纸 叫工厂代加工,
如果是自己手工做 要些什么材料和工具

网友A:
找相近的轮子改造吧。这样比较省力气和银子。

楼主:
我想照1:35的豹2模型按比例放大为1:7的。
要14个负重轮 怎么找啊
你一般用什么代替?

楼主:
我现在画了个负重轮和扭杆的图
大家看看能不能加工

网友B:
兄弟的制图很漂亮啊,有个建议,若加工条件不太好的话,可以去掉零件上那些复杂的曲线形状,在实际上达到实用就可以了.

楼主:
我打算把全部的图纸画完再做

网友C:
没什么不能加工的,呵呵,最主要是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