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X这样的配制需多少钱?

楼主(2005-04-21):
V2+400LF2800KV无刷电机套装/金属摇臂/金属平衡翼固定座/
+原装全金属十字盘+原装加长版升级套件包
35A新款无刷定速电调
GWS +HP/BB舵机4个
ELE1800MAH   2个
RCE-500陀螺仪/原装接收机72

网友:
3108元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21 at 19:59 ]

楼主:
飞油直的,加入电直队伍,虚心求教!

动力电池的充电器是另购的吗?

网友:
理电池需要专门的充电器

楼主:
哪里能拿到3108这个价格?

网友:
iceman  在 2005-4-21 19:39 发表:

3108元

如有我也要一套。
                  上海鸿飞模型     李鸿飞

网友:
funheli  在 2005-4-21 07:17 PM 发表:

V2+400LF2800KV无刷电机套装/金属摇臂/金属平衡翼固定座/
+原装全金属十字盘+原装加长版升级套件包
35A新款无刷定速电调
GWS +HP/BB舵机4个
ELE1800MAH   2个
RCE-500陀螺仪/原装接收机72

不好意思,搞错价格。以下供参考:
V2+400LF2800KV无刷电机套装/金属摇臂 1550
金属平衡翼固定座                      135
原装全金属十字盘                      240
原装加长版升级套件包                  250
35A新款无刷定速电调                   400
GWS +HP/BB舵机4个                     500
ELE 2200MAH   2个                     430
日本PIEZO-10克锁尾陀螺仪(同亚托RCE500)550
原装接收机72                          143

合计                                 4198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7 at 16:01 ]

网友:
其他的东西价格差不多
不过同样是1800MAH的电池差价很大的哦
你要问清楚是什么型号的
可别给奸商给蒙了

网友:
lhf2402  在 2005-4-21 10:25 PM 发表:

如有我也要一套。
                  上海鸿飞模型     李鸿飞

一套不行,100套起卖!!!
那我就赔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