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启动器的笨问题?

楼主(2005-04-21):
一般固定翼启动器需要的电源是多少V电压的?偶买了一个,也没说明.

网友:
你用摩托车的电瓶就行,是12V的那种!

楼主:
谢谢楼上,明天去买一个,大约多少米呀?

网友:
100多吧?也有200多的,我的好像也是300左右

网友:
带电瓶太重,我弄了一个摩托车用的12v7ah电瓶,每次飞带它都累死了。其实只要搞10节1#(其实2#的可以)充电电池组就行了,其实只要发动机调好了,出去飞一天启动器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22 07:58 发表:

100多吧?也有200多的,我的好像也是300左右

 加起来都600了,不用那么多,几十块搞定啦

网友:
不知道,反正其实不买也不要紧,大家都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