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8KV数3600的可以跑ECO吗

楼主(2005-04-21):
谢谢大家能给点意见吗

楼主:
我自己先顶

网友:
扭力不够吧,
可以考虑搭配减速组使用,电调做好防水^_^

网友(2005-07-27):
3600可以!正好!

网友:
5-6K的吧

网友:
可以的,我的就是。跑的还可以

网友:
B28-59-9L 3300KV

网友:
B36系列的不好吗?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7-27 05:06 PM 发表:

5-6K的吧

跑不完吧~~~~

网友:
B36(540级)的也可以,KV值要小点。

网友:
现在搞得我很晕~~~到底要多大的电机和多大的KV值呢???

网友:
越鱼  在 2005-7-27 08:07 PM 发表:

跑不完吧~~~~

3800的電池~沒問題~

网友:
越鱼  在 2005-7-27 08:09 PM 发表:

B36(540级)的也可以,KV值要小点。

550級45A3000轉跑6分鐘可以嗎?另480級40-60A4200轉,480級40-70A4700轉,那個合適?謝謝!
我是cheung

网友:
我的再用B28-45-2300KV的,感觉速度不是很高!动力充沛,感觉3300KV以上的跑船会有速度感!

网友:
yclai  在 2005-7-28 10:38 PM 发表:

550級45A3000轉跑6分鐘可以嗎?另480級40-60A4200轉,480級40-70A4700轉,那個合適?謝謝!
我是cheung

可以算的,现在多是3600MAH的电池,就理想状态下(静水,无须转弯,MOTOR的工作电流恒定),要跑6MINS(0.1HOURS)的话,电流应该是3.6AH/0.1H=36A,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加之启动,过弯的电流增加,我认为MOTOR的工作电流应该在30-33A.
  其实,没有什么根本的定式,关键是“马达转速和桨叶(PROP)的配合”以及“船的航行姿态”。他们能直接影响电流,航行时间和航速。玩电动船的应该都有这个感觉,马达不是越快越好,浆不是越大越好,毕竟船在水里运动,阻力大。有时候选择转速高的马达带动大桨,不光船跑不快,而且航行时间还极短,更有甚者马达和电子调速器都一命呜呼~~~~~`有时候如果搭配的好,动力系统的最佳效率都发挥出来,不仅船快,而且时间也长。
  这里有两个我见过的搭配,效果不错:540级的(LMT的1920,马达长大概48MM)10T,KV3100配28-29MM,1。2P的桨。480级的(品牌不详,长约53MM),KV3800,搭配27-28MM左右,1。2P的桨。因为各地用的桨不同,以上数值仅供参考!纯属个人意见!:P
  CHEUNG,是不是要参加BOBO他们组织的比赛了?

网友:
越鱼  在 2005-7-29 11:05 PM 发表:

可以算的,现在多是3600MAH的电池,就理想状态下(静水,无须转弯,MOTOR的工作电流恒定),要跑6MINS(0.1HOURS)的话,电流应该是3.6AH/0.1H=36A,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加之启动,过弯的电流增加,我认为MOTOR的工作 ...

img]http://photo.5imx.com/up/0505/20057292336130.jpg
魚:我只知聖誕節香港屯門池可能有ECO賽事,誰人主辦就不清楚啦!船還未到手,不過电機可能跑不到6分鐘......

网友:
马达转速快的话,带动小一些的桨试试吧~!:)

网友:
魚:正在放暑假嗎?有沒有玩船?如果我要參賽,那麽就要多些請教前輩們啦!

网友:
是放假了,不过每天都要打工,很久没玩船了。可以多问问这里的“缤纷”“周晟2005”“老贾”等前辈,我是算不上是前辈啦,另外,HKMTA.NET的讨论版也有ECO的话题,BOBO他们也在玩ECO,可惜不知道怎么的我现在老上不了那里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