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快死了!

楼主(2005-04-22):
请问:
      攻角调到好多度最合适呢?
      为什么我买的2个 A K E 12V 豪华版主马达就是飞不高呢?离地只有20-30厘米。
      为什么我买的3个 4200尾马达全都不转了?
我又买了个螺距尺来调攻角,我分别调了 10度 9度 8.5度 7.5度 到7.5度的时候感觉没什么风了,就没往下调了。还是离地20-30厘米。(绝对没有双浆,我用的是宽型木桨,A K E1950锂电,V头。)
        花了不少钱了,就是飞不起。但只要我装上雷鸟愿装主马达和尾马达,马上就一切正常了呢。
         我现在该怎么拢呢?确实我没办法了。

网友:
你飞的是雷鸟吗?
如果是的话,装PE桨或者木桨是很讲究的。那块斜垫片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必须相当仔细的调整,而且每次摔机后也要仔细调,因为斜垫片有可能移位了。从你讲的情况看,攻角仍然大了,再进一步减少试。4200马达三颗都不转这也太……一次也没有用过吗?建议单独接到电池上测试一下先。祝你好运!

网友:
别忘了用AKE的12v马达要换小齿轮的,用14t的比较合适。

楼主:
我用的可是自制的可调旋转头哦。超轻。没有斜垫片的。攻角继续调小,和14T我都试哈了来。希望能解决。谢谢

网友:
电池是多少伏的?

楼主:
我用的电池是11.1V的. A K E1950

网友:
减轻重量看看,我觉得是不是电池(123g)太重了。要不就只好换小齿轮了,用15-16t的再试一试。

网友:
我觉得是减速比的问题,还是继续换换齿轮试试。因为你现在用的马达跟雷鸟原厂的比较转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