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2粘kt板

楼主(2005-04-22):
用502粘kt不错啊!我试了,kt不要剥皮,用502可以粘kt与kt,也可以粘kt与木棍竹子之类,结合处会有一定腐蚀,但强度非常不错,使劲剥离粘接的两部分时,断裂的地方是kt般的其他地方,而粘接部位不会断。我用的是大概4毫米的kt板,我们这的kt有两类,一种比较厚比较软,大约六毫米,还有一种比较薄比较紧,4毫米厚左右。价钱相同

网友:
harrycxy  在 2005-4-22 11:05 AM 发表:

用502粘kt不错啊!我试了,kt不要剥皮,用502可以粘kt与kt,也可以粘kt与木棍竹子之类,结合处会有一定腐蚀,但强度非常不错,使劲剥离粘接的两部分时,断裂的地方是kt般的其他地方,而粘接部位不会断。我用的是大 ...

网友:
还是会有腐蚀的...

楼主:
是有腐蚀阿,不涂太多,强度很不错列

网友:
不用502用什么呢?乳胶?

网友:
其实双面胶也不错阿。

网友:
泡沫胶贵吗?多少钱

网友:
农机胶,3块一盒,5套,挺好用.

网友:
最好用鼻涕粘!!!哈哈说笑。用热用胶粘!!!

楼主:
热熔胶在哪买啊?我找不到,乳胶又太慢,502又很常见。说句实话,有热熔胶我才不会用502咧,毕竟有点冒险

网友:
whjwi  在 2005-4-22 05:04 PM 发表:

最好用鼻涕粘!!!哈哈说笑。用热用胶粘!!!

赞粑粑胶

网友:
harrycxy  在 2005-4-22 05:32 PM 发表:

热熔胶在哪买啊?我找不到,乳胶又太慢,502又很常见。说句实话,有热熔胶我才不会用502咧,毕竟有点冒险

你是哪里的?天津这里有卖热溶胶和胶枪的

网友:
热熔胶应该在什么商店买呢?能用来粘别的材料吗?

楼主:
流星  在 2005-4-23 07:36 AM 发表:

你是哪里的?天津这里有卖热溶胶和胶枪的

我是长沙的

网友:
你是长沙的啊,我告诉你,在国储电脑城就有热溶胶和胶枪卖。很便宜十几块钱就搞定。

楼主:
archway  在 2005-4-23 10:19 AM 发表:

你是长沙的啊,我告诉你,在国储电脑城就有热溶胶和胶枪卖。很便宜十几块钱就搞定。

太好了,谢谢阿,有空就去搞定它

网友:
harrycxy  在 2005-4-23 12:13 PM 发表:

太好了,谢谢阿,有空就去搞定它

问题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