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K.E CoolDazzle S40的充电器吗?

楼主(2005-04-22):
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
充电器
http://www.5imx.com/info/info-c/info-c1040309.htm
就在5iMX上有卖,不知道冲ELE 11.1V 1800mAh钻石版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A:
玩電直就不要省這些錢了,多加點錢買部功能好點的吧。660SR或SWALLOW都不错,其实两部机都是一家公司产的,只是一个是OEM贴牌而已。如果钱足够的话买部schulze会更好。

网友B:
我用过,挺好用的,携带也方便。
有时我把它带到公司给电池充电,晚上回去可以玩。
它的充电电流比较小450ma,所以充电时间一般都较长。

网友C:
500毫安算是安全区域,高对电池不好吧

网友B:
是吗?亚拓的分压充电是我量过有1A,那不是不能用这个东西充电。
郁闷!!
看来我还是用S400比较保险,gaonel谈谈原因吧,我担心手头的几块电池一起挂了。好费钱哦

网友D:
不必担心,现在的锂电都是经过1C充电测试的,1800mAH的电池用1.8A来充一点问题都不会有。

网友E:
我正在用这个充电器,效果不错,时间太长.

网友A:
鋰電最好是以0.7C來充電。

网友F:
没有这个讲究的吧
我用的SWALLOW的ADVANCE
充电是1C就是1.6A
飞到现在了没有坏电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