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制喷笔的没有,交流一下.

楼主(2005-04-22):
同上.

网友A:
这东西怕有点难

网友B:
也没那么难,有很多杂志 网站介绍做法,不过性能可能差了点,不过我很支持DIY 加油兄弟,我支持你

网友C:
拆过一支商品喷笔你就知道了,有些部件个人条件是无法做出来的。比如那个喷嘴,那根极细的针。

楼主:
喷嘴部分用点滴针头加细铜丝进行流量调节,不知可行?

网友D:
《航空模型》杂志以前就介绍过自制简易喷笔的~~~~~

网友E:
如果要求不高完全可以自制

网友E:
虹吸管控制漆液流量最重要,不是设在喷嘴

网友F(2005-06-02):
记得小时候裁缝熨衣服喷水的就是这个原理用嘴吹的

网友G:
有谁会啊?教一下我们DIY喷笔

网友H:
喷笔和喷漆枪原理一样,只是大小不同,分吸力式、压力式;单动式和双动式;单喷嘴和多喷嘴式;还分上杯式和下罐式,都可以自制,用于喷涂模型尚可,喷绘则不好掌控。
做喷笔,先得有了小气泵,滤器,气管,阀,等
先做吸力式的,简单,好做,成本低,材料易得,工具简单。
明天上个图,再说明。

网友I(2005-08-31):
我以前做过的。用老式的钢笔帽(铝的)越尖越好。在细砂纸上磨出一个小洞。把挂钩拆掉。找个气管塞进去粘死。把注射针头磨平。塞进钢笔杆中调节好距离粘死。要让针头比那个小洞低一点点就行。去医药商店买根针灸的针。找根能按的圆珠笔。末端固定在那个案的头里。喷的时候把颜料注入笔杆里。
不好的事只有两档。按起来针被抽出,属于大喷。按下去针就塞进去,由于针比注射针小,颜料可以从旁边喷出。颗粒也较细。

网友J:
感兴趣!
期盼GATELIN图

网友K:
我有那本航空模型杂志, 图片画得比较粗糙。

网友L:
现在买一只也才100多啊,为什么自制那?费工费时,也不省钱。。。关键是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