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电木做车车底版,请各位拍转!

楼主(2005-04-22):
不知效果如何,反正就只有这种材料还行了,各位有用过的没,有什么建议,快说说看!!

网友:
建议您最好用钢板。
电木板有弹性。
刚性不好。

网友:
而且钢板在加工好后最好再热处理一次。

楼主:
钢板感觉太重,再说我做的是电车底盘,觉得有点弹性也不错!

网友:
用7075 铝板 做车底盘不错, 如果能弄到 碳纤维就更好 ^_^

楼主:
7075 铝板 找了很久,找不到!

网友:
晕死
看错了
以为是车床的

网友:
太极狼  在 2005-4-25 07:52 PM 发表:

晕死
看错了
以为是车床的

灌后清醒  窝呵喝

网友:
可以用玻璃纤维树脂板或夹布胶木板

楼主:
我们这里只找到了电木板,也叫环氧板,还有一种叫布板的,深棕色,比电木轻一点,您说的玻璃纤维树脂板或夹布胶木板听起来比较强,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
电脑主板是纤维树脂板还是什么板呢?
转速斑竹不就是用旧显卡作过电车底版摸?

网友:
7075铝板可以找CTJ

楼主:
pinguo  在 2005-4-26 03:09 PM 发表:

7075铝板可以找CTJ

他就有220*220*2的,我用不上

网友:
kimi  在 2005-4-26 10:02 AM 发表:

我们这里只找到了电木板,也叫环氧板,还有一种叫布板的,深棕色,比电木轻一点,您说的玻璃纤维树脂板或夹布胶木板听起来比较强,不知道哪里有??

土豆马铃薯都一样
电木板是俗称
纸基酚醛板(夹纸深棕色)
布基酚醛板(夹布深棕色)有不少专用设备上都用此物替代弹簧板
环氧树脂玻璃纤维板(浅黄色)有不少专用设备上都用此物替代弹簧板
都是电气绝缘材料,但也可以作多用途
一般机电类市场都有卖
.......

楼主:
已经买到了,26一公斤

网友:
kimi  在 2005-5-1 08:02 PM 发表:

已经买到了,26一公斤

也不多谢一声

网友:
那里买的,这么贵啊

网友:
还真不是一般的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