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散热片是用什么"热导胶"粘在马达上马?

楼主(2005-04-22):
粘在哪个地方?有图片马?多谢!

网友:
不是粘上。就用cpu的硅胶

网友:
马达散热片是卡上的,不是粘上的,在马达和散热片之间涂上硅胶,术语叫“导热硅脂”。

楼主:
是这样!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层胶是帮助导热的!那如果直接把散热片卡在马达上起作用马?

网友:
效果当然没有导热圭胶好了

网友:
zt206  在 2005-4-22 10:11 PM 发表:

是这样!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层胶是帮助导热的!那如果直接把散热片卡在马达上起作用马?

起作用,但直接把散热片卡在马达上不能保证散热片与马达完全接触,有了导热硅脂就可以完全接触了,导热效果当然就更好了。

网友:
用导热胶

[ Last edited by radio on 2005-4-23 at 18:02 ]